[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各位大侠求帮忙了,紧急

楼主(2014-02-18):
现在急需定制一台电机,对电机不怎么懂,问一下 需要提供哪些数据,我这有平移门的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器  输出220V  三相  50W左右的,电机的尺寸要求120*120长宽,孔间距96*96,出了这些还要提供哪些数据 ?急急急    谢谢各位大侠给意见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还是我问的幼稚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继续追问扭矩和转速 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你的问题真不是太好回答.
定制一台电机. 是让人家厂家去做电机吧?
那要给的参数除了尺寸. 工作电压, 电流, 转速. 作为电机, 还有转矩的数据.
但这个数据根据尺寸和电压转速, 电机厂会给出这个值(最大值).
当然也可以规定功率和转矩, 开放一个尺寸(通常是电机的长度), 有电机厂去设计满足你要求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真不是太好回答.
定制一台电机. 是让人家厂家去做电机吧?
那要给的参数除了尺寸. 工作电压, 电流,  ...

我这里有现成的电机可以参考了   扭矩在1.6-2.7  转速小于200转   加上之前提供的电压 功率 尺寸

网友A:
有电机参考, 就好说多了.
不同厂家, 工艺能力和产品特点不同. 不一定参数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可以作为参考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买一个差不多大小的电机,再去修改机械安装尺寸
电机不是那么容易定制的
有削足适履的赶脚 ...

那个平移门轨道的尺寸是规定死了 已经改不了了 只能小不能大的  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机参考, 就好说多了.
不同厂家, 工艺能力和产品特点不同. 不一定参数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可以作为参考对 ...

嗯 已经再和厂商 商议了

网友C:
参考同行,然后去代理商要点样本

网友D:
可以找电机厂家,先选型,选择你需要的参数的。若不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可以在厂家原有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