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求 小型(微型)喇叭接插件?

楼主(2014-02-18):
因PCB面积限制,需要小型(微型)单声道喇叭接插件。
去电子大楼,找到了Φ2.5、Φ3.5的单声道喇叭接插件,但体积还是偏大,无法使用。故发帖向前辈、各位大侠求助!还望不吝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记得还有还有大概 Φ1 的. 楼主可以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还有还有大概 Φ1 的. 楼主可以找找看

谢谢大侠!

这种封装的比较少用,电子大楼确实不好找,我觉得最好还是找生产厂家吧。

不知大侠有没有接插件生产厂家的信息?

网友B:
就不能直接焊线?要什么接插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不能直接焊线?要什么接插件啊?

谢谢大侠指点!

是这样的:
就和我们手机上用的有线式耳机一样,需要插拔的;不同之处是,我们手机用耳机是立体声的,本人这次需要单声道的、小型(微型)的。

还望大侠指点!
再次致谢!

网友C:
连接器的类型是否可更换,如果不是专业音频,其它的连接器对音质不会有太大损失。可以用很小的面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器的类型是否可更换,如果不是专业音频,其它的连接器对音质不会有太大损失。可以用很小的面积就可以了 ...

谢谢!

是用在蓝牙耳机上的。

还请大侠推荐其他类型的连接器。

再次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