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曲线变化趋势的算法

楼主(2014-02-18):
遇到一个问题,像大牛求教。如下图是AD采样的数据,数据是一条曲线,采样的值会有一定波动,导致曲线不够完美,现在的问题是怎样选出转折点ABCD四个值

楼主:
实际的曲线更好看一点点,是锯齿上升锯齿下降

网友A:
可以先滤波或者用曲线拟合,然后再找转折点

楼主:
我想应该是必须先消除锯齿,把曲线整平滑,然后再找转折点就方便了

楼主:
怎么消除锯齿而又不能把ABCD四点消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滤波或者用曲线拟合,然后再找转折点

版主有没有曲线拟合的资料啊,百度了一下一大堆,没找到头绪

楼主:
找了一些最小二乘法曲线拟合算法,慢慢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http://wenku.baidu.com/search?word=%C7%FA%CF%DF%C4%E2%BA%CF&lm=0&od=0&fr=top_home

感谢版主

网友B:
可不可以用求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用求导的方法。

求导?曲线呈锯齿状,求不出来

网友C:
LZ找本MATLAB书看看,上面有许多算法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