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系统选型,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4-02-18):
首先谢过:
    准备着手做一款32位系统的bacnet路由器,支持bacnet ip,支持100以上站点,支持两条ms/tp总线,支持数据存储。(实现modbus与bacnet协议转换)
     现在准备选型,但是不知道哪款芯片比较好,容易开发而且稳定。pic32,arm,stm32?
     求大神给个建议。

网友A:
看这情形, STM32 有点紧张. 是不是考虑 ARM cm-A7 系列器件

网友B:
可以考虑用AM3359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情形, STM32 有点紧张. 是不是考虑 ARM cm-A7 系列器件

我对stm32不是特了解,资源紧张是哪方面?

网友A:
资源紧张, 不止是内存方面, 主要是处理器的处理能力和数据谈吐能力明显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源紧张, 不止是内存方面, 主要是处理器的处理能力和数据谈吐能力明显不足. ...

我主要用于工控,那么抗干扰之类的效果能行吗
我查了一哈说是arm m3系列用于工控

网友C(2014-11-20):
引用 楼主:
我对stm32不是特了解,资源紧张是哪方面?

全局控制器,因为要用到lan接口,所以用stm32f107就可以了。128kflash,64kram,我就是用这个开发的。如果仅仅是网关,代码量在64k以下。

网友D(2014-12-23):
51+8266全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