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线载波

楼主(2014-02-18):
请问电力线上能传送语音的模拟型号吗?

网友A:
可以的,有现成电力载波电话机产品,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B:
很少用的了,现在手机电话太方便了

网友C:
传视频的都有,炒作很多年,但因为技术天生的不足,最终也没实现真正的产业化

楼主:
谢谢,。正在拜读资料。

楼主:
主要是实现楼宇内的语音传送,最好是双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实现楼宇内的语音传送,最好是双工的。

楼宇内传送要注意各个楼面的相线分配是错开的,即不一定是同一根相线,有可能收不到信号,需要在配电柜在相线间跨接耦合电容.(可能相关部门不会让你操作的,那你就漏气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有现成电力载波电话机产品,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是不是因为违法啊,还是有更便捷的替代不必要这么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因为违法啊,还是有更便捷的替代不必要这么弄

那倒不是.主要是电网太烂了,用电者不管三七廿一,什么干扰垃圾都往电网上扔.zf也没个监管.9几年俺做过电力载波报警系统,就因为抗不住干扰而下马.哈哈,国家有标准,但载体缺监管,只好歇搁.

网友E:
由于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成本下降,以及电网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电力线载波方案还是流产了。
估计一栋楼里面有一家人开电磁炉,你的载波系统就崩溃了。

网友F:
你OUT了,现在电灯泡都可以当wifi热点了。

只是传说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OUT了,现在电灯泡都可以当wifi热点了。

还没实用化

网友G:
就算没有干扰, 你用载波通讯传送模拟信号,声音会失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没实用化

恩,现在的技术,的确很难普及。

@李冬发

网友H:
楼主是要利用电力线做楼宇对讲啊。电力线载波电话25年前就有产品了,不是现在才提起的。
如果想做这款产品开发,作为企业行为,可以再次尝试,如果是个人行为,我建议不要做。
楼宇内的对讲一般还是有线和无线2种,均是实现双向对讲的,目前开始流行的是利用网络化实现组网对讲监视报警信息发布等等。

网友I:
个人觉得这东东没啥前途~~~~~~~~

网友J:
目前正在接触电力载波

网友K:
传模拟信号估计不太靠谱

楼主:
嗯嗯,我表达的优点问题,电力线上其实是语音信号,用语音信号上行再走数字信号,打算把数字信号调制成模拟信号传输。

网友L(2014-04-04):
引用 网友A:
那倒不是.主要是电网太烂了,用电者不管三七廿一,什么干扰垃圾都往电网上扔.zf也没个监管.9几年俺做过电力 ...

您对这方面很了解啊,有个问题想问问您,我做毕业设计要搞这个电力线载波,没啥高要求,能正常传数据就成,我看了一个现成的产品上有个很大的电源变压器,可是找到的资料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只是有个很小的耦合变压器,我想问问如果是我这样就简单的做一下,连一下220V,是不是非得要加个电源变压器,还是通过小的耦合变压器就可以了?是不是因为它的芯片工作电压是从220V取出来用的,所以要加个电源变压器来隔离高低压,如果芯片部分的供电使用另外5V的电压,不从220V取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电源变压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您对这方面很了解啊,有个问题想问问您,我做毕业设计要搞这个电力线载波,没啥高要求,能正常传数据就成 ...

电力载波频率较高,一般用一个高耐压电容耦合.
那个大变压器只是用来提供低压供电用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电力载波频率较高,一般用一个高耐压电容耦合.
那个大变压器只是用来提供低压供电用的

T叔,现在电网里面那么多X,Y电容,功率因数补偿电容都接在电网上,那这些高频载波不是都被吃掉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M:
T叔,现在电网里面那么多X,Y电容,功率因数补偿电容都接在电网上,那这些高频载波不是都被吃掉了吗? ...

哈哈,有可能,木试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电力载波频率较高,一般用一个高耐压电容耦合.
那个大变压器只是用来提供低压供电用的

好的,太感谢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电力载波频率较高,一般用一个高耐压电容耦合.
那个大变压器只是用来提供低压供电用的

还得向您请教问题,这个载波芯片的典型应用是这样的,它里面的U3连MCU那写的意思是“当单片机给它输出高电平,系统就变成发送”还是“当是发送状态的时候它会向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告诉MCU它在发送”?您能不能给简单的讲下这个电路的原理,拜托了!

网友N:
可以传输的。只是现在基本不这么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还得向您请教问题,这个载波芯片的典型应用是这样的,它里面的U3连MCU那写的意思是“当单片机给它输出高电 ...

这个线连到mos管控制极,是输出信号

网友O:
前些年叫得很厉害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电力载波频率较高,一般用一个高耐压电容耦合.
那个大变压器只是用来提供低压供电用的

您好,您是用过这款芯片吗?我照着那个应用笔记弄出来一个板子用51做mcu但是用不了,而且我还没接到220v上面呢,只是接了5V的电源然后用像它手册里说的那样测两点的信号就根本没有……完了我再用万用表测板子上的电阻的时候发现好几个电阻的阻值都变小了好多,这是被烧坏了吗?只是接了5v而已,愁死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您好,您是用过这款芯片吗?我照着那个应用笔记弄出来一个板子用51做mcu但是用不了,而且我还没接到220v ...

少累,木用过

网友P:
现在不是有个东西叫做电力猫

网友Q:
可以,有电力载波电话。不过电力载波通讯目前还有些限制:
1:夸变压器传输必须采用特殊设备;
2:电力线拓扑结构会影响传输距离;
3:数据传输速率与距离相互制约。

网友R(2020-03-31):
引用 网友M:
T叔,现在电网里面那么多X,Y电容,功率因数补偿电容都接在电网上,那这些高频载波不是都被吃掉了吗? ...

影响会很大吗?求解

网友Q:
电线传送语音和数据,这种技术叫电力载波通讯。最大的限制就是跨变压器的通讯技术,需要专门的转接器。

网友S:
深圳有家叫晓龙智能的一直在做这个...不过好像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