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image2lcd显示图片的问题!!!

楼主(2014-02-18):
小弟最近在调试TFT,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的image2lcd软件已经注册,然后发现如果图片680*510的,图片在LCD上就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换一张小一点的就不可以,不知道是不是图片大小的原因!!

楼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啥我的TFT显示的汉字只有几个,虽然说有些是人家产品的名称,但是除了这些还可以显示一些:小,大,但是:一  就不行~

网友A:
是不是字库的问题, 或者字库访问的算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字库的问题, 或者字库访问的算法问题

算法是移植的,但是他是用了这个sprintf(temp,"触摸屏测试");函数,这个我goto了,但是跳不进去,我试着改了几个汉字,但是就会出现刚才的现象,程序由于是出厂的程序,可能它就造了这么几个字吧~不理解~

网友B(2017-09-08):
您好,你有image2LCD的 注册码吗?能发我一个吗?我邮箱1611829251@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你有image2LCD的 注册码吗?能发我一个吗?我邮箱。

用低版本的,网上有**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