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第一次动手做绕变压器,带载能力差,上图请求原因

楼主(2014-02-18):
电源的设计初衷:
输入85~265VAC;
输出单路5V/0.4A,即2W。

实际电路:
采用安深美的NCP1010开关电源芯片,工作频率65k,驱动电流为550mA;
变压器采用的EE13的磁心,初级绕140匝,次级绕10匝;
D9为200V的齐纳二极管。

电路结果:
输出电压:
4.95V,达到要求;
电流,最大为8mA左右,再加大负载后,输出就变成闪断输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问:
是变压器的初级绕的匝数不够造成的带栽能力不行吗?还是电路的其他问题?望大侠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原边电感量呢?
D8换快恢复管,R10太大,换100-200R,FB并个电容,
建议,找找这个系列IC的应用笔记看一下。。。

网友B:
EE13  400的Ve,65k出2W,有点艰难

匝数差的太大了,电感量严重不够,算过吗? 猜的数?

按你这个缠法,频率上到400k差不多

网友C:
除了一楼的建议再考虑次级绕组的线径是否太细。

网友D:
都是大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边电感量呢?
D8换快恢复管,R10太大,换100-200R,FB并个电容,
建议,找找这个系列IC的应用笔记看一下 ...

其实后来已经加过2k的偏置电阻,问题没有解决,明天再换UF系列的二极管看看!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13  400的Ve,65k出2W,有点艰难

匝数差的太大了,电感量严重不够,算过吗? 猜的数?

谢谢!看来是行家,多大功率,要多大的磁心,大快的频率,要求多少匝数,在行家心理一看就会有个大概的数值,现在是零点起步!
原来自己算过,初级大概是260匝,感觉不对,EE13也绕不下,自己又没有经验,后来又找软件算了一下,软件应该没有问题的吧,就参考做了,上传个截图大伙看看,哪里有问题?E:\Download\软件计算变压器结果.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13  400的Ve,65k出2W,有点艰难

匝数差的太大了,电感量严重不够,算过吗? 猜的数?

虽然达不到2W,但现在带载能力也不置于这么差吧,还有其它问题么?

网友E:
这个软件是哪里弄的?求连接分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软件是哪里弄的?求连接分享,谢谢
这里有下载
http://bbs.**/thread-365122-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是行家,多大功率,要多大的磁心,大快的频率,要求多少匝数,在行家心理一看就会有个大概的数 ...

电流波形系数,我理解应该是纹波率,取0.6的话纹波大很多,
磁芯横截面积17?是EE13的参数吗,
你用的这个片子最大占空比可以到0.6,
饱和磁通3000G没问题,实际用的话65k下最好不要超2000G
初级电感=伏秒数/(纹波率*电流斜坡中值),需40-50mH,你计算的这个值真心觉着不够

网友B:
另外,65k下初级匝数估计会很大,很可能绕不下,不考虑提高下频率?或者换个大磁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后来已经加过2k的偏置电阻,问题没有解决,明天再换UF系列的二极管看看!谢谢哦 ...

我说的R10=1K太大,要改小,,你说的加2K偏置什么意思。。。
FB并电容了吗?原边电感量呢?
还有别忘了检查一下变压器的相位。。。
另外,这种小功率变压器,工作在DCM模式,△B取0.3是没有问题的,电感量不要取的贼大。。。
至于那个软件,,不好说,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波形系数,我理解应该是纹波率,取0.6的话纹波大很多,
磁芯横截面积17?是EE13的参数吗,
你用的这 ...

谢谢大侠!EE13的磁芯横截面积17;
请问占空比除了芯片的限制外,对磁饱和,铁损是不是有影响?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概念,呵呵。
目前芯片只有65k的了,下次会选130K的,先把EE13的功率做的最大,吃透了再换就不难了。
刚才把电路调了一下,可以带到100mA的负载了,稍后会把详细的调试记录发布,望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R10=1K太大,要改小,,你说的加2K偏置什么意思。。。
FB并电容了吗?原边电感量呢?
还有别忘了检 ...

已经并了(4.7nF/2)电容,芯片的典型电路是1nF,手头没有(原来感觉容值小,是不是可以省掉),试验结果是电流可以提高了;
偏置电阻是直接在5V拉个电阻到PC817发光侧的K端;
变压器的相位是没有问题的,检查过了,倒了一下输出线的方向,不能工作。
谢谢您的提点!

楼主:
再次感谢 kingzlt 、 不亦心 和广大坛友,经调整电路,目前的电流能带到100mA,下面是调试记录:
1、首先把D8换成了SS14,问题未解决;
2、在FB加了4.7nF的电容,最大负载电流能到130mA,但在上电和掉电的时候,会有打嗝现象;在负载电流95mA时,上电掉电均无打嗝现象;
3、D10换成UF4004未能看出改善,但应该会对开关有好处;
4、将D8换回1N4007,负载电流只能到10mA;
总结:
FB必须有电容;
D8必须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
偏置电阻会提高带负载能力;
剩下专心攻克 变压器的设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 kingzlt 、 不亦心 和广大坛友,经调整电路,目前的电流能带到100mA,下面是调试记录:
1、首先把 ...

为嘛不肯调整R10呢?!!电感量多少,为什么就不肯说呢?!!
好吧,不问了。。。
PS:这种级别的小功率,D10用慢管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嘛不肯调整R10呢?!!电感量多少,为什么就不肯说呢?!!
好吧,不问了。。。
PS:这种级别的小功率 ...

调小R10会影响光藕的寿命,达到要求就可以了吧,实际上是可以调小的,但这不是主要问题;
抱歉的说,没有什么不肯说的,只是现在手头上没有LCR,也没有测电感的万用表,只有一台FULKE 15B,我也不知道电感值,就是用理论值做的,所以您不要误会啦,谢谢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小R10会影响光藕的寿命,达到要求就可以了吧,实际上是可以调小的,但这不是主要问题;
抱歉的说,没有 ...

DCM模式没设计过,以上数据全是基于CCM,
我按DCM算了下,如果初级电感10mH的话,你这个变压器功率到能上到1W,但是峰值磁通会到3000G,
想上到2W的话,初级感量减半,峰值磁通仍会到3000G

网友F:
检查一下同名端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M模式没设计过,以上数据全是基于CCM,
我按DCM算了下,如果初级电感10mH的话,你这个变压器功率到能上 ...

谢谢!
还想请教,我们该如何选择DCM模式,还是选择CCM模式?是不是这么讲,我得负载电流变化是0.2~0.4A之间变化,那么我按DCM模式设计,那么输出电流就按0.2A左右来计算?若按CCM模式设计,则输出电流按0.4A左右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想请教,我们该如何选择DCM模式,还是选择CCM模式?是不是这么讲,我得负载电流变化是0.2~0.4A ...

CCM模式下电感电流连续,电流波动小,尖峰小,但是变压器磁芯会稍大

DCM模式下电感电流断续,尖峰大,对MOS管应力要求高,变压器体积稍小,但是由于磁通变化剧烈,磁芯损耗会比较大

所以一说到反激我优先采用CCM,除非体积受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CM模式没设计过,以上数据全是基于CCM,
我按DCM算了下,如果初级电感10mH的话,你这个变压器功率到能上 ...

此方案而言,DCM模式下,减Lp来增加输出功率的说法是不成立滴。。。。
这种功率级别电源,受体积和成本限制,一般都工作在DCM模式,DCM模式磁芯磁通密度取大点无妨。。。

楼主(2014-04-01):
再次多谢楼上两位,能否帮我看看我的计算过程,是否哪里有错误?
我计算的结果,初次的电感量为57.117mH,初级绕组的匝数为166匝,次级绕组的匝数为7匝;
我自己绕了用EE13的骨架绕了两个变压器,用LCR测了一下,两个变压器的初级感量分别为5.048mH和5.088mH;
次级感量分别为9.345uH和12.03uH;
怎么初次的电感量和我的计算值差别那么大呢?请问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调小R10会影响光藕的寿命,达到要求就可以了吧,实际上是可以调小的,但这不是主要问题;
抱歉的说,没有 ...

我这边用51欧,成品电源,已经有快8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边用51欧,成品电源,已经有快8年了

很好,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用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开关节点的波形

网友A:
计算肯定有问题了,电感怎么会这么大,几十毫亨。。。。
占空比太小。。。

楼主:
还是没有吃透,继续努力.
弱弱问一下,占空比57%,应该不小了吧,还是您说我的波形占空比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肯定有问题了,电感怎么会这么大,几十毫亨。。。。
占空比太小。。。 ...

谢谢!!!
波形是输入电压230左右,负载70mA左右时测量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