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 编译死机

楼主(2014-02-18):
用51内核的单片机,经常出现调试编译通过后死机的现象,此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请问各位大侠有遇到过?

网友A:
什么叫

“调试编译通过后死机”

网友B:
死机可能是程序(软件)或单片机抗干扰差(硬件)的问题。

网友C:
到底是哪个死机? 电脑? 单片机?

网友D:
我用的是C901版本,没问题;我用ARM的4.12也会出现编译死机,换个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

“调试编译通过后死机”

我的MCU为51内核的高速IC,IC出了一系列的,最近在最新系列的IC CODE上面做一些修改,经常遇到随便修改了一个参数后编译通过了并且down load OK,debug调试的时候死机!编译出来烧录到NOR FLASH 后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C901版本,没问题;我用ARM的4.12也会出现编译死机,换个版本就好了 ...

你也出现修改CODE 后编译通过debug死机的现象吗?但是我的KEIL 3软件在老芯片(我的IC为一系列的)的CODE上没问题啊!
难道是软件CODE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哪个死机? 电脑? 单片机?

单片机死机,编译通过后down load到仿真板上,仿真板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机可能是程序(软件)或单片机抗干扰差(硬件)的问题。

我感觉是软件,因为我有时修改软件后(修改没有问题)down load到仿真板上然后死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死机,编译通过后down load到仿真板上,仿真板跑不起来。

十有**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有**是程序的问题...

没道理啊,在以前老IC CODE上面随便怎么改就没事,在这个IC 上面有时改个版本号就死机!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道理啊,在以前老IC CODE上面随便怎么改就没事,在这个IC 上面有时改个版本号就死机!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

换个编译器试试呢...

网友A:
IC有区别,但本质还是程序的问题,应该时序发生了改变导致

不能靠这种方法判断问题,首先前提都已经改变了,结果改变了,正常

有问题就通过调试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E:
换MCU,换系统,换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