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如何实现频率相加

楼主(2014-02-18):
        最近再测试手上一个比较成熟的主板,CPLD的输入信号为60M/8192=7.324kHZ,CPLD的时钟为60MHZ,测试输出端竟然为7.5M+7.324k=7.507324MHZ 的频率。
       在CPLD中将主时钟8分频后与这个输入信号频率相加后输出。或是将输入信号做8193倍频后输出。我查了好多相关资料,如数字锁相环,数字倍频等均不能实现这一的输出,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看来是没有答案了。

楼主:
我这里有两篇论文可以帮助大家分析。
论文写的很详细,可以实现对低频信号的高精度锁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有两篇论文可以帮助大家分析。
论文写的很详细,可以实现对低频信号的高精度锁相。 ...

感谢您的分享啊

网友B:
cpld做1bit dds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做1bit dds用了吧

没用DDS。是需要外加DDS芯片吗?
怎么做?能详细点吗?我对逻辑电路不是很精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DDS。是需要外加DDS芯片吗?
怎么做?能详细点吗?我对逻辑电路不是很精通。 ...

https://bbs.21ic.com/icview-682002-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 rxc_generator.v 看懂了就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682002-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 rxc_generator.v 看懂了就了解了 ...

这个好像和我的问题关系不太大吧。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和我的问题关系不太大吧。不过还是谢谢!

你认为是频率相加得到的。我觉得就是通过60M直接dds分频得到的。所以让你看那个串口波特率生成的代码。人家生成115200和你这里生成这个频率是一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认为是频率相加得到的。我觉得就是通过60M直接dds分频得到的。所以让你看那个串口波特率生成的代码。人 ...

他用的是FPGA,我用的是CPLD。用FPGA可以用内部PLL实现,DDS也能实现。

网友C:
是不是没测准,60MHz有千分之一的误差?7.324kHZ也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