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大家说说掌握了模拟电路的哪些知识算是入门了呢?

楼主(2014-02-18):
这个问题深深的困扰着我,求各位大神偷空总结,一起讨论,看看需要哪些知识才算是入门了模电。

网友A:
这个网上下的

网友A:
1、产品的指标要靠设计来保证,而不是器件保证;
2、选择合适性价比的器件,设计好电路后要看电路的缺点;
比如恒压源电路,那负载短路危害是很大的,根据缺点设计上做相应的处理;
很多电路是工作在放大和饱和区之间的,那再切换的时候危害是很大的,想办法通过设计让电路基本保证在放大状态;
3、对于高精度的电路
要考虑一些细节,比如工频干扰,接插件的和线路板的绝缘,噪声的处理等;
4、要会建立数学模型
用理论去分析
5、要有办法测试或验正产品的指标

网友A:
有几点想到的忘记说了:
6、要熟悉电子元器件的特性;比如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在保护电路中的应用,而二极管的漏电又不影响电路的测试(在高精度万用表中全都可以看到这种电路);
7、相位补偿;
8、接口保护电路(充放电原理);

网友B:
模电入门, 能够设计放大电路, 能够看明白反馈,振荡等信号发生和处理电路, 我觉得就算入门了

网友C(2016-12-24):
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解释有关自然现象。
先提BJT章节的10个基础问题

BJT晶体管章节10个基础问题
BJT晶体管章节愧对读者的10个问题
(1) 硅自由PN结内电场内建电势(接触电势)Uho究竟是多大?
(2) 导通PN结究竟还有没有残余内电场?
(3) 导通PN结的残余内电场势垒U究竟多大(以硅为例)
(4) 导通PN(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何大体上是常数?
(5) 硅二极管正向压降名义值为何是0.7V
(6) 测试电流1mA条件下,为何硅二极管正向压降实值分布在0.4~0.9V宽范围内?
(7) 为何金属封装螺栓二极管通常引线做成为负极,金属螺栓做成正极?
(8) 为何光电二极管电路备有电源,但电源失效时还有一定的的光探测能力?
(9) 为何发光二极管(LED)流过反向电流时不能发光?
(10) 为何JFET传输特性曲线实际分布在双象限?

模电学好了,就该能解决这些既简单又有价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