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75,“振荡器”那点事

楼主(2014-02-18):
“振荡器”那玩意儿,简单也复杂,在此自然只能玩点简单的东西(当然,必须是完备的)。

振荡器,若独立来看其实就是个《电路》里面的“独立源”。“源”者,必然提供(信号)能量,而其来源则是电源,即振荡器是把电源的(直流)能量转换成了信号的(交流)能。不过,这样的思考有点别扭,通常是将这么个转换过程置于讨论范围之外,而直接假设存在有可以提供能量的“放大环节”——受控源,并将其作为能量的源头。

振荡器是如何起振的、起振至稳态的过程(瞬态过程)、乃至最终稳态的维持(包括幅度和频率)机制,这些除了需要必要的物理基础外还必须有完备的数学支持,而这便是振荡器的复杂性所在了。在此,仅给出点最为基本的提示,即起振、选频以及“线性振荡”的不完备性(线性不能稳幅)。"

前面说了,振荡器是将电源的能量转换成信号能量且将其输出,这就必须存在能“产生能量”的受控源(忽略了直流转交流的过程)。按此,振荡器中就有阻、容、感、受控源。注意到受控源与“负阻”(一种有源器件)的等效性,振荡器也可以由阻、容、感、“负阻”构成。

下面就要具体分析起振和选频了,为了简化表述,先仅限于线性范畴。既然提及“线性”,那就必须给出其严格的定义,在电路中,只要器件的所有参数都与其电路变量(譬如电压和电流)的幅度(即大小)无关,则就是线性的。显然,此地所涉及的参数为电阻值(含负阻)、电容量、电感量以及受控源的增益或跨导或跨阻。此外,还假设没有噪声(通常把噪声作为外源考虑)。

由基尔霍夫定律以及阻容感的本构关系和线性受控源的特性,关于振荡器可以列出一组线性齐次微分方程。对方程作拉普拉斯变换,则可以得到一组相应的齐次S域代数方程,如下表示

    A X = 0

接下来就是解此方程了。具体解先不议,仅考虑其解空间的结构。首先 X=0 显然是其一个解,此外可以看到,若X1、X2、...、Xn为方程的n个解则其线性组合k1 X1 + k2 X2 +...+ kn Xn必然也是方程的解。由此可见,方程的解空间是个线性子空间,其可以是零维的(即只有X=0)或大于等于一维的线性空间。如果解空间是一维以上的,显然具体解就取决于初始条件了。意味着,若X是方程的解,则 n X(n=1,2,...)同样也是其解。譬如,某个时点上振荡器的输出为1V(这个值是由初始条件决定的),若改变初始值至10倍则相应时点上的输出将是10V(注意,这不是瞬态量)。

进一步分析方程

    A X = 0

若是方程组(譬如状态方程组),则将其整合成单一变量的高阶方程。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特征多项式与之对应。要得到X的非零解,其特征多项式必须为零,而由此就可以确定解X的某些特性了,譬如频率。这就是振荡器“选频”的机理——含S的特征多项式,而此多项式必须以“电抗”(容感)作为其物理基础。

注意到线性方程解中还可能含有实指数项,即存在着指数衰减或增长的因子,再结合上述关于初始值线性地决定解的大小的结论,可见线性对解的大小(或幅度)完全没有“稳定”作用。稳定不是源于线性。

接下来就该考虑起振问题了。如果方程的解中不含有衰减因子,且初始值非零,则其解将是个非衰减的非零解。而若方程解中还含有指数增长因子,则只要存在一个微小的初始值(比如噪声)其解将以指数律快速增长。这就是所谓的“起振”机理。

“选频”和“起振”都有了,最后就是稳定幅度了。由于线性自身无稳幅作用,必须引入非线性因素,而由此则必然涉及到非线性分析,在此不作展开。这里想强调的是“线性电路”在振荡器中不具备完备性,必须引入非线性因素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振荡器。

至此,讨论了振荡器的几个要素,总结为

1)电容和电感——其作用就在于选频。

2)受控源和负阻——提供信号能量。

3)噪声和扰动——提供起振初始值。

4)非线性因素——稳定幅度。

关于噪声,这里再多说几句。由于噪声是个持续发生的“信号”,其对于振荡器的起振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对振荡器起振后的稳定运行起到了负面的作用。严格来说,若将噪声作为一个“独立源”来看待的话,振荡器将不再是个纯粹的自持系统了。噪声对振荡器的输出幅度和相位(自然也影响到频率)都有影响,而对于多谐或弛张振荡器而言,其对相位的影响更突出,那是因为极度的非线性抑制了噪声对幅度的敏感度。

网友A:
其实那个“新东西”的价值和作用只是找刺激

楼主:
这个问题其实反映的是《数学》、《物理》和《电路》的基础。基础扎实了,自然小菜一碟。当然,若要深入下去,可以玩得很深。《振荡器》基本就是一本专著了。

网友A:
悄悄地问大shi声,电子管的主特性也算是负阻性器件吧

网友B:
哥几个够闲的,陈芝麻¶烂谷子怎么也聊不够,聊不烦。

网友C:
陈年老酒香啊

网友A:
那个新分析,其课题正是源于对“起振过程包络线按率变化”的困惑

网友D:
楼主在认真地讨论振荡器的原理,我感兴趣。但是我感到有些基本概念分歧需要讨论。
振荡器作为一个部件具有独立源的性质,即不依赖于外部(直流电源除外)而存在。作为独立源(振荡器),一般有两个指标,幅度和内阻(频率等略)。这个独立源只是针对部件的外部形态而言的。对此称呼不必认真,否则也不用分析振荡器了,两个参数足矣。
之所以分析,是因为是把它作为电路来对待的,这个应该没有分歧,也才有电路方程及解。不被“独立源”名称所惑,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之一)。

网友A:
老抽的第一段仅针对有人的歧义而言,它不是重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抽的第一段仅针对有人的歧义而言,它不是重点

老抽的这一帖针对所有的电路而言的,都不是重点。

比如那4点,要讨论总结吗??
哪个电路中电感电容不是用来处理频率的?
哪个电路中有源器件不是提供能量的?(除了些变通应用)
哪个电路中非线性不会限幅?

所以说表面是在说振荡器,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万能的,套到哪个电路--如功放--都好使!!!

网友A:
接下来就该考虑起振问题了。如果方程的解中不含有衰减因子,且初始值非零,则其解将是个非衰减的非零解。而若方程解中还含有指数增长因子,则只要存在一个微小的初始值(比如噪声)其解将以指数律快速增长。这就是所谓的“起振”机理。

主贴第11行,关于1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抽的这一帖针对所有的电路而言的,都不是重点。

比如那4点,要讨论总结吗??

先拍个照:
这一帖针对所有的电路而言的,都不是重点。

比如那4点,要讨论总结吗??
哪个电路中电感电容不是用来处理频率的?
哪个电路中有源器件不是提供能量的?(除了些变通应用)
哪个电路中非线性不会限幅?

所以说表面是在说振荡器,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万能的,套到哪个电路--如功放--都好使!!!

然后,关于那“要素”,再扯几句:

所谓要素,那就是即使是理想状态下也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此前提下才可能继续讨论下去。关于振荡器,那四点就是能继续讨论下去的基本前提,理想状态都不例外。

那么再看看那个“功放”,基本就是一个“受控源”,一般都不要求线性,只要能提供功率放大即可。所以,对于“功放”而言,一个“受控源”作为其“要素”足矣。当然,若扯其他的什么非理想性例外。

至于

1)“哪个电路中电感电容不是用来处理频率的?”

这里说的是“选频”,那必须是二阶的。

2)“哪个电路中有源器件不是提供能量的?(除了些变通应用)”

单独的有源器件根本不能提供能量,譬如三极管、负阻器件等,这恰是我首帖中特别强调的。有源器件必须和“电源”整合成一个整体来看才是提供(信号)能量的。

3)“哪个电路中非线性不会限幅?”

虽然电路中的绝大多数“非线性”对信号幅度都有稳定或限制作用(譬如最明显的是电源限制),但不能得出所有的非线性(区段)都是限幅的。这可以找出相当多的反例。

总之,考虑仔细了在扯....

段落较多时,请加注编号

网友B:
第5段线性定义,堪称史上最严厉,看完竖起大拇指:算你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5段线性定义,堪称史上最严厉,看完竖起大拇指:算你狠!

这是必须的,不理解只能说明没学过《线性代数》。而这也恰是那位“线性大师”混淆和忽悠点,你么,小巫见大巫而已。

网友A:
一,“振荡器”那玩意儿,简单也复杂,在此自然只能玩点简单的东西(当然,必须是完备的)。

二,振荡器,若独立来看其实就是个《电路》里面的“独立源”。“源”者,必然提供(信号)能量,而其来源则是电源,即振荡器是把电源的(直流)能量转换成了信号的(交流)能。不过,这样的思考有点别扭,通常是将这么个转换过程置于讨论范围之外,而直接假设存在有可以提供能量的“放大环节”——受控源,并将其作为能量的源头。

三,振荡器是如何起振的、起振至稳态的过程(瞬态过程)、乃至最终稳态的维持(包括幅度和频率)机制,这些除了需要必要的物理基础外还必须有完备的数学支持,而这便是振荡器的复杂性所在了。在此,仅给出点最为基本的提示,即起振、选频以及“线性振荡”的不完备性(线性不能稳幅)。"

四,前面说了,振荡器是将电源的能量转换成信号能量且将其输出,这就必须存在能“产生能量”的受控源(忽略了直流转交流的过程)。按此,振荡器中就有阻、容、感、受控源。注意到受控源与“负阻”(一种有源器件)的等效性,振荡器也可以由阻、容、感、“负阻”构成。

五,下面就要具体分析起振和选频了,为了简化表述,先仅限于线性范畴。既然提及“线性”,那就必须给出其严格的定义,在电路中,只要器件的所有参数都与其电路变量(譬如电压和电流)的幅度(即大小)无关,则就是线性的。显然,此地所涉及的参数为电阻值(含负阻)、电容量、电感量以及受控源的增益或跨导或跨阻。此外,还假设没有噪声(通常把噪声作为外源考虑)。

六,由基尔霍夫定律以及阻容感的本构关系和线性受控源的特性,关于振荡器可以列出一组线性齐次微分方程。对方程作拉普拉斯变换,则可以得到一组相应的齐次S域代数方程,如下表示

    A X = 0

七,接下来就是解此方程了。具体解先不议,仅考虑其解空间的结构。首先 X=0 显然是其一个解,此外可以看到,若X1、X2、...、Xn为方程的n个解则其线性组合k1 X1 + k2 X2 +...+ kn Xn必然也是方程的解。由此可见,方程的解空间是个线性子空间,其可以是零维的(即只有X=0)或大于等于一维的线性空间。如果解空间是一维以上的,显然具体解就取决于初始条件了。意味着,若X是方程的解,则 n X(n=1,2,...)同样也是其解。譬如,某个时点上振荡器的输出为1V(这个值是由初始条件决定的),若改变初始值至10倍则相应时点上的输出将是10V(注意,这不是瞬态量)。

八,进一步分析方程

    A X = 0

九,若是方程组(譬如状态方程组),则将其整合成单一变量的高阶方程。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特征多项式与之对应。要得到X的非零解,其特征多项式必须为零,而由此就可以确定解X的某些特性了,譬如频率。这就是振荡器“选频”的机理——含S的特征多项式,而此多项式必须以“电抗”(容感)作为其物理基础。

十,注意到线性方程解中还可能含有实指数项,即存在着指数衰减或增长的因子,再结合上述关于初始值线性地决定解的大小的结论,可见线性对解的大小(或幅度)完全没有“稳定”作用。稳定不是源于线性。

十一,接下来就该考虑起振问题了。如果方程的解中不含有衰减因子,且初始值非零,则其解将是个非衰减的非零解。而若方程解中还含有指数增长因子,则只要存在一个微小的初始值(比如噪声)其解将以指数律快速增长。这就是所谓的“起振”机理。

十二,“选频”和“起振”都有了,最后就是稳定幅度了。由于线性自身无稳幅作用,必须引入非线性因素,而由此则必然涉及到非线性分析,在此不作展开。这里想强调的是“线性电路”在振荡器中不具备完备性,必须引入非线性因素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振荡器。

十三,至此,讨论了振荡器的几个要素,总结为

1)电容和电感——其作用就在于选频。

2)受控源和负阻——提供信号能量。

3)噪声和扰动——提供起振初始值。

4)非线性因素——稳定幅度。

十四,关于噪声,这里再多说几句。由于噪声是个持续发生的“信号”,其对于振荡器的起振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却对振荡器起振后的稳定运行起到了负面的作用。严格来说,若将噪声作为一个“独立源”来看待的话,振荡器将不再是个纯粹的自持系统了。噪声对振荡器的输出幅度和相位(自然也影响到频率)都有影响,而对于多谐或弛张振荡器而言,其对相位的影响更突出,那是因为极度的非线性抑制了噪声对幅度的敏感度。
老抽风格要转换啦,不再摆弄算术了,改电工中文啦:P

网友B:
假大空的讨论没意思,来点跟design沾边的。
你上面说到电压嵌位,咱就聊这个。电路超简单:一串联电阻加一二极管。如果是嵌位到电压E,就再串个电压源E,简单起见,这里忽略E。
问题来了,设计时如何选择电阻R
才能最好??

支持,分析问题,来点实际的配套实用的电路进行比较好。少些纸上谈兵的好!!!

网友B:
To zrn168168:
根据3年多经验,你要失望了。只谈空头大道理,见到略微practical点的问题,立马遁的无影无踪。边跑边说:这司太菜了,问的太简单,懒的理,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大空的讨论没意思,来点跟design沾边的。
你上面说到电压嵌位,咱就聊这个。电路超简单:一串联电阻加一 ...

这叫“设计”??? ....

拍个照,留个念吧:
电路超简单:一串联电阻加一二极管。如果是嵌位到电压E,就再串个电压源E,简单起见,这里忽略E。
问题来了,设计时如何选择电阻R
才能最好??

楼主:
还是玩你那句“设计就是艺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叫“设计”??? ....

拍个照,留个念吧:

咋了,嫌电路太简单?俺在迁就你都没看出?
弄难电路来故意难为人,就没意思了。
不是俺小看你,这么简单的电路(就一个R加一二极管)你都不会设计。

声称精通电磁学,物理学,数学,电路理论,射频与微波。。。的人,连这个简单的模拟搞不定,说它是门"art",而非science,有何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了,嫌电路太简单?俺在迁就你都没看出?
弄难电路来故意难为人,就没意思了。
不是俺小看你,这么简单 ...

设计的大敌不是那什么“复杂性”,而是“无厘头”!

当然,都把“设计”和“艺术”等同起来了,那就不奇怪了。

站在街边摆个造型,或许可称之为“形体艺术”....

网友B:
我晕,连题目都没看懂。

电路结构给定,design consideration 或comments就可以有了。
老抽一看,题目中数字啥的都没有,让我如何套公式??
所以说这个是无厘头。

老抽能解决的问题是:已知2欧姆电阻上的压降为6V,求电阻中电流大小是多少?
老抽答:I=U/R=6/2=3(A)

网友D:
负阻是响应的产物,不是等效激励源。
.
基本概念、模型没搞清,进入数学就嫌太早。
.
前面说了,振荡器是将电源的能量转换成信号能量且将其输出,这就必须存在能“产生能量”的受控源(忽略了直流转交流的过程)。按此,振荡器中就有阻、容、感、受控源。注意到受控源与“负阻”(一种有源器件)的等效性,振荡器也可以由阻、容、感、“负阻”构成。

受控源需要激励源的激励而产生受控输出,等效出的负阻也不具激励性质。
以CC组态振荡器有源电路输入阻抗Zin的负阻为例说明。
与负阻二极管偏置可以设置负阻区不同,三点式振荡器器件的偏置本身不可能产生器件端口阻抗的u-i负阻区,而只能靠外部元件参数的调整,使电路端口阻抗产生u-i的负阻。该参数调整的原理、步骤与放大器的调整一样。这种调整过程可以通过仿真演示。
调整中,Zin如同电子负载,可以从>0的无源负载被变为<0的负阻。两种性质的负载都可以用反射系数Ur/Ui来表达(Ur:反射电压;Ui:入射电压,激励)。区别是,无源负载反射系数的绝对值在0-1,包括0和1之间变化;而负阻的|Ur|>|Ui|,反射系数的模>1,在单位圆外变化。Ur都是对输入Ui的响应,不是自己产生的,这个性质不因阻抗进入负阻区而改变,它们都保持了物理量的连续性
|Ur|>|Ui|是反射超出了无源的范围。如果没有有源器件,Ui向Zin中C1、C2的充放电遵循的是无源负载充放电的规律。但是由于有源器件的参与,其充放电的速率和电量超出了Ui面对的无源负载的界限。该超出仍旧是单端口阻抗对激励的响应,如同放大器的输出是对输入的响应。没有激励,就没有响应,受控源器件并不知道它是在进行什么应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是按照自己的特性对外界影响作出反应。
综上,只有把电路的物理本质和电路工作原理分析清楚,才能建立正确的电路模型,数学分析才有的放矢。我对建立有激励信号源的振荡器模型的理由已经讲过很多了,不再重复。这是“看本质”(之二)。
.
下面给出两个负阻的仿真和测量结果。

上图是仿真Zin下电路输入、输出端口对50欧的反射系数。调节元件参数,S11(红色)在无穷阻抗附近,反射系数的模<1,即<0dB(单位圆内);红色虚线是S11超出无源范围进入了负阻区(单位圆外)。这个仿真与测量规律是相符的。

此图是与所给仿真类似的一个S11的测量,频标1在阻抗圆图的单位圆外、半径=2的圆之内(圆心是不同的),频率:10.555MHz,Zin=-7.331-j312.6欧。

楼主:
电路结构给定,design consideration 或comments就可以有了。

能再“外行”点吗? 就别说技术需求和成本约束了。

“设计”离你还很远,这是唯一能给你说的一句话!

至于那个“玩意儿”,留着自己“欣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阻是响应的产物,不是等效激励源。
.基本概念、模型没搞清,进入数学就嫌太早。
.

“线性大师”:

建议针对我首帖的内容展开讨论,别的那什么的,就算了吧。

我在此已经把所要讨论的“问题背景”、“理论前提”和“推理路径”都表明了,若有异议可以直接提出,没必要转移视线。

网友D:
建议针对我首帖的内容展开讨论,别的那什么的,就算了吧。

负阻不能等效为激励源就是我对你首帖振荡器模型的反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你之后的数学分析、结论的评论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阻不能等效为激励源就是我对你首帖振荡器模型的反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你之后的数学分析、结论的评 ...

重申那四个要素:

至此,讨论了振荡器的几个要素,总结为

1)电容和电感——其作用就在于选频。

2)受控源和负阻——提供信号能量。

3)噪声和扰动——提供起振初始值。

4)非线性因素——稳定幅度。

注意其中的“”不是左右两个都必须要,譬如可以有“受控源”而无“负阻”或有“负阻”而无“受控源”。至于等效问题在另一帖中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显然,这不是个问题!

网友A:
;P言多有失
老抽第四段落惹事儿了
震荡器的反馈自激理论与负阻参数理论本是两套,相互并不兼容。老抽自找麻烦难脱和或之辩

网友B:
心情阴。但当看到[设计离你还很遥远]时,哑然失笑,老伴问:偷笑啥?答:想起赵本山小品了。

老抽,我是你铁杆粉丝。

楼主:
既然各位兴致那么的高,那就出个题目玩玩。简单得很....

由BLACKMAN定理可知,一定条件下的含受控源网络可以等效成为负阻。那么如何采用负阻网络来等效含受控源的网络呢?

网友D:
至此,讨论了振荡器的几个要素,总结为
1)电容和电感——其作用就在于选频。
2)受控源和负阻——提供信号能量。
3)噪声和扰动——提供起振初始值。
4)非线性因素——稳定幅度。

1.所述Zin的电容不光是选频,还要保证在频点上使Zin产生负阻。
2.提供能量信号的前提是有激励源。
3.线性分析的模型和数学,处理的是稳态量,需要稳态的模型,动态量也是靠分段稳态量形成的。如果用噪声作为模型的信号源,噪声有稳态吗?用非稳态量作为稳态的激励,合适吗?。
4.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所述Zin的电容不光是选频,还要保证在频点上使Zin产生负阻。
2.提供能量信号的前提是有激励源。
3.线性 ...

“1.所述Zin的电容不光是选频,还要保证在频点上使Zin产生负阻。”

电容?阻抗匹配?...
知道smith圆图的等阻圆是在哪里,且意义是什么?电容能产生负阻?
好奇!

其实,三点式已经是阻、容、感、受控源模型了,为何还要弄个“负阻”呢?

“2.提供能量信号的前提是有激励源。”

(反馈)自激不可以吗?没听说过自激振荡

“3.线性分析的模型和数学,处理的是稳态量,需要稳态的模型,动态量也是靠分段稳态量形成的。如果用噪声作为模型的信号源,噪声有稳态吗?用非稳态量作为稳态的激励,合适吗?。”

这是大错,而且错得离谱!谁教你说线性分析只能处理稳态的?

至于噪声,我首帖就强调了在线性分析时暂不考虑(以后作为独立噪声源加入),而将其作为起振初始值考虑。若将噪声作为持续“信号”(其实是个随时过程)引入的话,那将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过,在此不是关键。这里的关键是:一,振荡器中无需独立信号源;二,线性电路无法稳定幅度

网友A:
自激当然不可以,负阻震荡理论中没这个概念,简直是一锅八宝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激当然不可以,负阻震荡理论中没这个概念,简直是一锅八宝粥

关于这点,那“线性大师”比你聪明。他知道有个反射什么的东西....

不过,这里完全可以将 I~U “分离”,如此有

  A=R_
  F=SC + 1/SL + 1/R
  T = A F = R_(SC + 1/SL) + R_/R

这就是“反馈”。

要求 T = - 1 且稳态(将S=jω代入),则必有

  R_ = - R
  ω = 1/√(LC)

又加一份儿红薯

网友D:
1.所述Zin的电容不光是选频,还要保证在频点上使Zin产生负阻。”
电容?阻抗匹配?...
知道smith圆图的等阻圆是在哪里,且意义是什么?电容能产生负阻?
好奇!
其实,三点式已经是阻、容、感、受控源模型了,为何还要弄个“负阻”呢?

硬伤啊,该补课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对你,可能是我该说的更细些;对别人都是腻味的重复了。
链接第36楼有电路图,能解答你部分问题,有问题可以继续问。
CC振荡器有源电路Zin示意图

“2.提供能量信号的前提是有激励源。”
(反馈)自激不可以吗?没听说过自激振荡?

分析振荡,中间再插个振荡,真不怕化简为繁。
振荡本身就是“自激”。但是,“自激”的术语是用在需要外激励产生输出的环境下,因没有外激励而产生输出的情况,例如放大器的自激,而不是用于振荡器的。看来你没看清楚我写的“负阻是响应的产物,不是等效激励源”,里面强调为什么模型中没有信号源是错的。帖子里用到电路原理分析,都是有理有据的,希望你理解正确。
“3.线性分析的模型和数学,处理的是稳态量,需要稳态的模型,动态量也是靠分段稳态量形成的。如果用噪声作为模型的信号源,噪声有稳态吗?用非稳态量作为稳态的激励,合适吗?。”
这是大错,而且错得离谱!谁教你说线性分析只能处理稳态的?
至于噪声,我首帖就强调了在线性分析时暂不考虑(以后作为独立噪声源加入),而将其作为起振初始值考虑。若将噪声作为持续“信号”(其实是个随时过程)引入的话,那将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过,在此不是关键。这里的关键是:一,振荡器中无需独立信号源;二,线性电路无法稳定幅度。

我很好奇,目前的线性分析哪个是处理非稳态了?你的关键一正是我坚决反对的;你的关键二是无独立源模型、静态分析的结论。我与你的分歧和结果你也清楚,我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伤啊,该补课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对你,可能是我该说的更细些;对别人都是腻味的重复了。
链接第36楼有电 ...

粗略回答你一下,因为我觉得再扯已经没有意义了。

1)你的“引”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我这里只是对你那神器“电容”感到好奇而已。

2)“自激”两字已经完全说明了振荡机理,再解释已经是多余了。

3)关于线性分析(或线性方程)是否能分析非稳态的问题,看书吧。实在是不想多说了。

如果对于我首帖中的内容有异议的话,可以扯。其他的,算了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这点,那“线性大师”比你聪明。他知道有个反射什么的东西....

不过,这里完全可以将 I~U “分离 ...

我倒,学术论文得5页以上才能说个大概的,老抽用一个T=-1轻松搞定!神。

俺是你忠诚粉丝!!!

给你个小提示:你咋知道人家设计的是正弦波振荡器?完全有另种可能。
你漏考虑了一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学术论文得5页以上才能说个大概的,老抽用一个T=-1轻松搞定!神。

俺是你忠诚粉丝!!!

别倒,否则就没得聊了....

那厮线性都没整明白,你期待跟他扯非线性?

网友D:
粗略回答你一下,因为我觉得再扯已经没有意义了。
1)你的“引”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我这里只是对你那神器“电容”感到好奇而已。
2)“自激”两字已经完全说明了振荡机理,再解释已经是多余了。
3)关于线性分析(或线性方程)是否能分析非稳态的问题,看书吧。实在是不想多说了。

1.你的好奇没有问题,只是让我看到你始终回避电路分析,不碰撞,还固执己见
2.自激两字不能替代建模分析。
3.跑题。至今讨论的问题都是针对稳态的分析(动态也是用稳态处理),现有理论的线性部分也是如此,没人关心线性方程能否处理非稳态。
你要是总采取1、3点的态度,你的正确性真的要大打折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的好奇没有问题,只是让我看到你始终回避电路分析,不碰撞,还固执己见。
2.自激两字不能替代建模分析 ...

关于你那个第一点,不好意思,真的是不感兴趣。

关于第二点,来点“文字游戏”吧,其实那足以说明问题。我说“自激”,你说不是。那好,究竟是什么“激”?不是“自激”只能是“他激”了,那么那个他是谁?“麦克斯韦妖”吗?注意,这里已经把噪声和扰动归为起振初始值,振幅稳定后(一般认为幅度已经足够的大)噪声和扰动将被忽略。

至于那第三个问题,知道有个阻尼振荡吗?此外,线性电路中的起振过程就不是什么稳态,而这恰是个线性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你那个第一点,不好意思,真的是不感兴趣。

关于第二点,来点“文字游戏”吧,其实那足以说明问题。 ...

好吧,你说明你对电路分析不感兴趣,那也就不用继续了。

楼主:
关于“自激”,补充几句:

无论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初始激发(即给出初始值)后撤销相关激发,系统将完全能够自持地运行。这是由理论支持的结论,虽然实际中初始激发源(如噪声)并不会消失,但与起振后的信号幅度相比通常可以忽略。如果必须考虑噪声影响(譬如相噪),那就已经不是这里所讨论的“简单”问题了。

网友E:
二姨家依旧还是那么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你说明你对电路分析不感兴趣,那也就不用继续了。

不好意思,依我看,你那个可不是电路分析。

所谓电路分析,那就是基于基尔霍夫定律、器件本构关系、各类源关系的分析,可以是线性或非线性的。需要强调的是除了基尔霍夫定律必须遵循外,各类器件和源必须有出处(或由其他有出处的器件或源等效)。这才是我所理解的电路分析。如果采用功率波分析(即入射和反射)同样得遵守相应的约束,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一些本不存在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依我看,你那个可不是电路分析。

所谓电路分析,那就是基于基尔霍夫定律、器件本构关系、各类 ...

不认同此说法。
你说的是定量分析。人家说的是定性分析,也是分析。
实践中,后者更重要,当然,像你这样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人来人说,理解这一点太困难了,所以孰重孰轻就不谈了,不然你要扯你跟所谓的高级工程师有来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自激”,补充几句:

无论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初始激发(即给出初始值)后撤销相 ...

不认同此说法。

不过你用"只要满足一定条件",这句假大空,给自己铺好退路了,所以任何人都无法说清原因。
本帖很多地方,都用了假大空这一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认同此说法。

不过你用"只要满足一定条件",这句假大空,给自己铺好退路了,所以任何人都无法说清原 ...

当然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否则就没有不振荡的了。

不过,那是电路的拓扑和参数所要满足的某些条件,而不是像那位说的需要个独立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认同此说法。
你说的是定量分析。人家说的是定性分析,也是分析。
实践中,后者更重要,当然,像你这 ...

那你说说,是“定性”能说明问题,还是“定量”更能说明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认同此说法。
你说的是定量分析。人家说的是定性分析,也是分析。
实践中,后者更重要,当然,像你这 ...

此外,你进去看看他那个“分析”,是“定性”吗?

如果你认同他的分析,那才真的是“书不看两本”的货了。至于出不出门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说说,是“定性”能说明问题,还是“定量”更能说明问题呢?

数学老师会觉的不可思议,而且想让你理解很困难,所以只跟你说一句:
模拟电路是调出来的,而非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学老师会觉的不可思议,而且想让你理解很困难,所以只跟你说一句:
模拟电路是调出来的,而非算出来的 ...

这你就扯远了,这里还真没有那什么“调”的事儿呢。

这里仅讨论基础理论,调个啥啊。

网友D:
所谓电路分析,那就是基于基尔霍夫定律、器件本构关系、各类源关系的分析,可以是线性或非线性的。需要强调的是除了基尔霍夫定律必须遵循外,各类器件和源必须有出处(或由其他有出处的器件或源等效)。这才是我所理解的电路分析。如果采用功率波分析(即入射和反射)同样得遵守相应的约束,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一些本不存在的东西。

电路模型需要通过电路分析来确定。比如电池的内阻是无形的,但是根据电池带负载的行为,可以分析出其存在内阻,且内阻是正阻。同理,负阻也是无形的,负阻是否能等效为激励源也是需要分析,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现有的将负阻作为激励源性质的等效是错误的,见本帖25楼的分析。因此,正确的分析带来一系列基于负阻是“响应的产物”的分析和电路模型的等效,当然都是有物理量和电路原理依据的;在正确建模的基础上,才轮的上电路计算。
你的分析没从基础做起,你对“电路分析”的理解存在浮于表面的成分。如果有异议可以直击,可以先从25楼“负阻不是等效激励源”辩起。
欢迎碰撞,不欢迎以“不感兴趣”回避,感不感兴趣,电路分析都是分析链中最基础的一环,掉链子的后果将会功亏一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模型需要通过电路分析来确定。比如电池的内阻是无形的,但是根据电池带负载的行为,可以分析出其存在 ...

这里明显有误会....

1)我所指出振荡器中的要素"受控源"和"负阻"都是基于实际电路模型给出的,譬如三极管中的受控源和负阻器件的"负阻"特性.如果现成就存在相应器件的话,根本没必要等效.当然,一定条件下等效也未尝不可.

2)我这里给出的是"受控源",估计和你所说的"激励源"不是一回事(个人理解可能就是个"独立源").

3)由于"受控源"和"负阻"在电路分析中有现成的模型对应,故含其的分析顺理成章.

4)关于我前面说的"器件"必须有出处主要的就是针对你所说的"激励源"(我理解为独立的信号源,而不是噪声和扰动).

关于你说的受控源必须有激励才存在输出,这是自然.但由于存在"反馈"和"反射",完全可以"自激励"(即闭环).这点我想才是真正的分歧点.

网友A:
一天到晚堆数字论名词比口水显手头;P

马谡

网友D:
这里明显有误会....
1)我所指出振荡器中的要素"受控源"和"负阻"都是基于实际电路模型给出的,譬如三极管中的受控源和负阻器件的"负阻"特性.如果现成就存在相应器件的话,根本没必要等效.当然,一定条件下等效也未尝不可.
2)我这里给出的是"受控源",估计和你所说的"激励源"不是一回事(个人理解可能就是个"独立源").
3)由于"受控源"和"负阻"在电路分析中有现成的模型对应,故含其的分析顺理成章.
4)关于我前面说的"器件"必须有出处主要的就是针对你所说的"激励源"(我理解为独立的信号源,而不是噪声和扰动).
关于你说的受控源必须有激励才存在输出,这是自然.但由于存在"反馈"和"反射",完全可以"自激励"(即闭环).这点我想才是真正的分歧点.

1. 略。
2. 受控源这里是三极管器件,激励源是三极管输入的提供方,与受控源不是一回事。激励源可以是独立源。
3. “负阻-有现成的模型对应,故分析顺理成章”,问题就出在这,现成的负阻模型是错的(见25楼分析)。
4. “由于存在“反馈”和“反射”,完全可以“自激励”(即闭环)”。
反馈是产生负阻的条件,反射幅度受反馈深度的控制,负阻是反射的结果之一。负阻的产生是外激励的结果,闭环后,产生负阻的条件依旧。在没有完整谐振电路下,负阻需要由实体外激励源产生,即没有入射就没有反射;在闭环完整谐振电路条件下,谐振能量的惯性具有外激励源的功能(能量的增长原理,略)。因此,在电路的自激励外表下隐藏着器件的外激励。而这个外激励就是我要等效的内部信号源。

网友A:
再怎么能说会道,信手掂来一本书百百度,也比这些漫无边际争论强,还是针对问题吧

通常认为稳定的自激振荡增益为1,而起振阶段振幅逐渐增大过程的增益>1,谁来回答这个:
1.包络线斜率等价增益吗?
2.大于1的恒定增益的增幅包络线不是指数性?
3.本主题第十一段的“增长因子”是指常说的增益?

楼主若能给个增益—幅度表达式看看,是非曲直大家就一目了然,更好
(为说明问题,可简化条件:设递增幅度振荡波周期不变,且每个波都看做正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略。
2. 受控源这里是三极管器件,激励源是三极管输入的提供方,与受控源不是一回事。激励源可以是独立 ...

我想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1. 略。
2. 受控源这里是三极管器件,激励源是三极管输入的提供方,与受控源不是一回事。激励源可以是独立源。

三极管的受控源等效应该是没有异议,至于那个作为输入的“激励源”暂且不议(已经定论为“独立源”)。

3. “负阻-有现成的模型对应,故分析顺理成章”,问题就出在这,现成的负阻模型是错的(见25楼分析)。

负阻器件的负阻特性曲线段就是“负阻”模型的物理基础,当然也可以用含受控源的网络等效,这不影响“负阻”模型的合理性及其基础。

4.“由于存在“反馈”和“反射”,完全可以“自激励”(即闭环)”。
反馈是产生负阻的条件,反射幅度受反馈深度的控制,负阻是反射的结果之一。负阻的产生是外激励的结果,闭环后,产生负阻的条件依旧。在没有完整谐振电路下,负阻需要由实体外激励源产生,即没有入射就没有反射;在闭环完整谐振电路条件下,谐振能量的惯性具有外激励源的功能(能量的增长原理,略)。因此,在电路的自激励外表下,隐藏着器件的外激励。而这个外激励就是我要等效的内部信号源。

“反馈是产生负阻的条件”,这就错了,原因在前面说了,这话对于“负阻”的等效网络来说可以,但“负阻”可以是由负阻器件形成的。此外,“隐藏着器件的外激励”,这源于你前面的“激励源”(即独立源),那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关于这个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最简单的疑问就是那“源”的“主人”是谁。若这个“激励源”可被认为是个振荡器,那这个振荡器内的振荡器里面还是否需要一个“激励源”。这是个循环死结。

还有,“负阻的产生是外激励的结果”,负阻器件的I~V特性曲线呈现负导数(即负的微分电阻)才是负阻产生直接结果。和所谓的外激励没有关系。而如果是采用等效形式得到的负阻,那也是其策动点阻抗呈现负阻特性而已,和那什么“外激励”有何干系?

至于那什么“惯性”,“能量增长原理”,全在微分方程里体现了。为何就不去相信《数学》呢?

其实如果将那个“激励源”(独立源)拿掉,振荡器依然可以自主运行(由方程确定),具体我在首帖中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D:
你把“负阻器件”的负阻原理与“反馈类”的负阻原理混为一谈了。这里谈的都是反馈类,希望你根据反馈类的原理重新审视。
在10楼已经说过,说振荡器是“独立源”,是将其作为一个部件来对待的;“自激”也是部件的外在表现。而从电路分析来说,就要把部件拆成电路来对待,而电路中的器件无论在闭环还是开环下,都是需要其外在激励源的;该激励源是否是由部件构成的独立源并不重要。

“源”的主人是谁?
与谐振器能量对应的电压源及内阻(内阻,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负阻器件”的负阻原理与“反馈类”的负阻原理混为一谈了。这里谈的都是反馈类,希望你根据反馈类的原 ...

你把“负阻器件”的负阻原理与“反馈类”的负阻原理混为一谈了。这里谈的都是反馈类,希望你根据反馈类的原理重新审视。

这个若把等效网络作为黑盒子看的话没有本质差别,都是具有负微分电阻的I~V特性曲线。可能具体的工作点不同而已。当然,等效网络中可能也会呈现有电抗成分,这可以作为电抗器件的串并联等效。这个在你的电容三点式从电感两端等效是一样的(看进去是一个电容和一个正或负电阻串联)。

在10楼已经说过,说振荡器是“独立源”,是将其作为一个部件来对待的;“自激”也是部件的外在表现。而从电路分析来说,就要把部件拆成电路来对待,而电路中的器件无论在闭环还是开环下,都是需要其外在激励源的;该激励源是否是由部件构成的独立源并不重要。

““自激”也是部件的外在表现”,这就错了。“自激”是振荡器内部的闭环反馈,而对外振荡器只是个信号源(只看到其输出端)。只有分析振荡器的内部电路时,才会考虑具体的反馈路径。

而电路中的器件无论在闭环还是开环下,都是需要其外在激励源的;该激励源是否是由部件构成的独立源并不重要。”,又回到了原点。既然电路中没有这个“激励源”,为何一定要硬性加入呢?那个“激励源”是电源吗?若是,交流分析中完全应该拿掉。而从你前面的表述中可以判断,那个“激励源”并非是个直流电源,而是个独立的信号源。那么信号源的“信号”是从哪里来的呢?

“源”的主人是谁?
与谐振器能量对应的电压源及内阻(内阻,略)。

直流电源吗?

楼主:
进一步确定其问题所在:

1)振荡器的“封装”,原本就该把闭环路径封装在振荡器内的,而却把其袒露在外面。还要特别加一个“激励源”。所以,“自激”就被扯得支离破碎了。

2)“负阻”原本就是一段负斜率I~V,采用器件和等效没有本质性差别。唯一不太一样的是,等效可能附带有电抗成分,但这完全可以用(正负)电阻和电抗串或并联等效。意味着端口具有电抗性,一般而言是非常正常的,譬如三点式的负阻等效。

3)对于“自激”的不自信,总以为有那么个“妖”在作怪。其实,看看环路增益就一目了然了。关键还是没有搞懂振荡器的本质。

4)由阻抗公式

      Z = Z0 (1 - T0) / (1 - T∞)

可知,若含有电抗成分的话(即存在容感),Z0、T0和T∞可能与频率有关(复数),譬如那个三点式负阻等效。这样一来,Z的实部(电阻)和虚部(电抗)都可能是频率的函数,这一点在三点式负阻等效中已经看到。可能正是这点,被“误解”为负阻(其实整个阻抗)是激励的产物。确实,Z是激励的函数,但是这个激励是振荡环路中的自激信号,必须满足环路条件,而这个条件是电路自身确定的。最终还是振荡器电路本身确定了Z。其实,振荡器中的所有电抗都是频率的函数,但是振荡器自身会“选择”一个合适的频率(单谐)满足环路条件,而这就是首帖说的选频机制。

网友D:
“自激”是振荡器内部的闭环反馈
“自激”存在字面上理解的差异,但这不影响需要等效源的原理。
不论是测Zin的电路,还是之后加入电感的完整电路,两个反馈都是闭环的。也就是说,测Zin的负阻时存在闭环的反馈该反馈的存在需要有激励源;当接入L后,L并没有改变产生负阻的条件,即同样存在反馈,反馈离不开激励,该反馈并不能成为取消产生自己的激励源的理由,该反馈不是无源之水。根据产生负阻同样的原理和电路工作的原理,完整电路的模型需要有一个等效的源,其角色与测Zin时源的角色相同。

楼主:
还是给个实例分析,就是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用两种方法对比,可以看到其等效性。

其中,C1为BE间电容,C2为CE间电容,L为BC间电感,rbe为BE动态电阻,β为电流放大倍数,忽略ro。采用线性分析

一)直接计算环路增益T

T = - β Zc1 Zc2/((Zc2 + Zl + Zc1||rbe)(Zc1 + rbe))

其中,Zc1、Zc2、Zl分别为C1、C2、L的阻抗。

按环路条件 T = 1 得方程

β Zc1 Zc2/(Zc1 + rbe) + Zc2 + Zl + Zc1||rbe = 0

二)“负阻”等效

断开电感,从此端口看进去的阻抗的计算步骤为

Z0 = Zc2 + Zc1||rbe
T0 = β Zc1 Zc2/((Zc2 + Zc1||rbe)(Zc1 + rbe))
T∞ = 0

Z = Z0(1 + T0)/(1 + T∞)
   = (Zc2 + Zc1||rbe)(1 + β Zc1 Zc2/((Zc2 + Zc1||rbe)(Zc1 + rbe)))
   = Zc2 + Zc1||rbe + β Zc1 Zc2/(Zc1 + rbe)

分离I~U,得环路增益T = - Z / Zl,同样按照环路条件T = 1的方程

Zc2 + Zc1||rbe + βZc1 Zc2/(Zc1 + rbe) + Zl = 0

显然这是一致的。

将器件阻抗表达式代入得特征方程

L C1 C2 rbe S^3 + L C2 S^2 + (C1 + C2)rbe S + β + 1 = 0

可以由此求一般解,不过这里仅考虑稳态条件。令S=j ω代入,得方程组

-L C2 ω^2 + β + 1 = 0

-L C1 C2 ω^2 + C1 + C2 = 0

简化得到

ω^2 = (C1 + C2) / (C1 C2 L)

C2/C1 = β

这就是稳态条件

可以验证,此时的端口阻抗为纯容性,即电阻部分为零,而容抗的大小等于此时电感的感抗。

楼主:
此例表明,负阻的“激励”就是其端口输出的功率波经电感反射回去的反射波。而由于电感无损,则负阻也只是零电阻而已,激励下没有产生多余的功率。若电感有损,则由环路条件将确定出与电感损耗等效电阻绝对值相同的负阻。这样,负阻将输出信号能量,而此能量被有损电感损耗掉。

可见,在此并没有任何外来的干预,而只是内部闭环能量流动而已。输入的是电源能量,而能量被消耗在电路中的有损器件中。

此外,由上面的题解过程可见,虽然“负阻”是由反射构成反馈回路,但在此利用了I~U分离方法,避免了使用散射分析。

老抽此话属于存在结果表述,并非因果关系描述。老5莫要误读误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进一步确定其问题所在:

1)振荡器的“封装”,原本就该把闭环路径封装在振荡器内的,而却把其袒露在外面 ...

第2)段第一句说法不妥。那个是负导纳。
注:两者不仅仅是倒数关系,性质不同,区别大了去了。这个是数学老师难以理解的。

对老抽要公平

网友B:
To Lgz:

俺是说给其他网友听的。作为粉丝,俺不会和老抽争。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阻抗公式",黑人公式,实际手工分析中,少有人用(Why??),老抽一看,用的少,应该是高级的缘故,毕竟物以稀为贵!

凑负阻,至少说了3遍了,简单问题复杂化。
一电阻Z跨接于增益为Av的放大器输入和输出端,则根据米勒定理,放大器输入阻抗为Zin=Z/(1-Av),可见,Av>1则Zin为负,比如Av=2时,Zin=-Z

一句话就说清的事,你看他嘟嘟哝哝扯了半天

网友A:
这场血争,源于“jz0095  一锅浆糊。  发表于 2014-2-12 18:51”
肯定没糊涂到一锅浆糊程度,只是——你知道的——老抽更擅长玩算术,难免其它有短

老抽重点只是说明:至少就振荡理论而言,负阻与增益是等效(价)的
所以,还是回归到“新分析”讨论的正轨为好
(关于负阻的理解和存在,没有一人怀疑,再去争论就偏了)

@king5555,咱知道老5非常关注”电感特性“
那细细谈谈你对老抽的”电感损耗等效电阻“的原意理解
以及老周”新分析“中"re"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段第一句说法不妥。那个是负导纳。
注:两者不仅仅是倒数关系,性质不同,区别大了去了。这个是数学 ...

伙计,买个一姆欧(好像是西门子)的电导,有货吗?

见鬼,你不别扭,可我别扭的很啊。

其实,串联——阻抗、并联——导纳,这么简单的对偶都不懂?啃书十遍去!

楼主:
king5555  ~~则由环路条件将确定出与电感损耗等效电阻绝对值"相同"的负阻。----------这段大有疑问,沒有自动裝置如何能达到"相同",況且负阻大于电感等效电阻就可振盪

这个,得另起炉灶——另帖开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给个实例分析,就是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用两种方法对比,可以看到其等效性。

其中,C1为BE间电容,C2为 ...

你把“直接计算环路增益T”之前的内容列出来吧,包括电路图、标注电压电流方向、环路的构成、方程。我怕猜不准。

网友B:
唉,不说了,早上发帖时就猜到你会扯duality relationship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直接计算环路增益T”之前的内容列出来吧,包括电路图、标注电压电流方向、环路的构成、方程。我怕 ...

这个不用猜,就一个受控源的单环。怎么整也是那个关系....

具体器件的标识文中应该已经表明,无需图、电压电流方向,甚至地都不要。

网友F:
很多酱油

网友D:
那就直接点评结果。
C2/C1 = β
此例表明,负阻的“激励”就是其端口输出的功率波经电感反射回去的反射波。而由于电感无损,则负阻也只是零电阻而已,激励下没有产生多余的功率。若电感有损,则由环路条件将确定出与电感损耗等效电阻绝对值相同的负阻。这样,负阻将输出信号能量,而此能量被有损电感损耗掉。
可见,在此并没有任何外来的干预,而只是内部闭环能量流动而已。输入的是电源能量,而能量被消耗在电路中的有损器件中。
此外,由上面的题解过程可见,虽然“负阻”是由反射构成反馈回路,但在此利用了I~U分离方法,避免了使用散射分析。
C2/C1 = β
以前已经点评过,β是>1的常数,而实际上C2/C1可以>1,也可以<1,所以这个结果经不住检验。

“负阻的“激励”就是其端口输出的功率波经电感反射回去的反射波”
这个可是本末倒置了。是先有“电感的反射”呢,还是先有“供给电感反射量的反馈”呢?产生第一次反馈的输入从哪里来?注意,拿模型说话。所谓的“内部闭环能量流动”是上述逻辑关系颠倒的原理。
从“电感有损”的解释来看,电路存在着变化的空间。可是公式是没有空间的,由不得你圆滑解释。
.
声明:我是不同意“电感反射量提供输入”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直接点评结果。
C2/C1 = β
以前已经点评过,β是>1的常数,而实际上C2/C1可以>1,也可以 ...

C2/C1 = β
以前已经点评过,β是>1的常数,而实际上C2/C1可以>1,也可以<1,所以这个结果经不住检验。

注意我的前提,譬如线性ro=∞等。不能拿前提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来比较,那是毫无意义滴。

“负阻的“激励”就是其端口输出的功率波经电感反射回去的反射波”
这个可是本末倒置了。是先有“电感的反射”呢,还是先有“供给电感反射量的反馈”呢?产生第一次反馈的输入从哪里来?注意,拿模型说话。所谓的“内部闭环能量流动”是上述逻辑关系颠倒的原理。

这个看似是个“**和蛋”问题,其实却是个《射频与微波》和《高速电路》的问题,基础是《电磁波》。此地讨论的是集总电路,要说那“第一推动力”,也该追溯到噪声和扰动上。

从“电感有损”的解释来看,电路存在着变化的空间。可是公式是没有空间的,由不得你圆滑解释。

电感加入损耗因素(等效电阻)后,T(S)就不同了。

声明:我是不同意“电感反射量提供输入”解释的。

那你以前的S参数就算白玩了。

网友D:
你的结果经不起检验,要修正的是你的理论,而不是要实际去满足你的条件,例如无负载、不能变电容比等。
电感的反射是存在的,电路里有反射的地方多了去了。在电感位置搁一个有反射的电阻或者有反射的电容,能量能循环起来吗?显然不能。可见,“能量的循环”用反射解释是靠不住的,靠得是有惯性的谐振能量的供给,而谐振能量应该等效为信号源,源模型的持续输出才是电路输出、反馈持续的保障,一切才顺理成章。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为什么需要源模型的理由,这是有测量事实支持的。你的解释许多都是猜想,例如0电阻云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结果经不起检验,要修正的是你的理论,而不是要实际去满足你的条件,例如无负载、不能变电容比等。
电 ...

你的结果经不起检验,要修正的是你的理论,而不是要实际去满足你的条件,例如无负载、不能变电容比等。

那叫个“冤枉”啊。我这里的省略(譬如ro)只是不想把式子搞的过于复杂了,拿个异常复杂的式子出来估计谁看了都烦。你感兴趣,完全可以将负载和ro加入,只是多了一大堆东西而已,不影响本质。注意,别拿仿真来比,我可不是“计算机”。要比必须模型一致。

电感的反射是存在的,电路里有反射的地方多了去了。在电感位置搁一个有反射的电阻,能量能循环起来吗?显然不能。

这个你就把“集总电路”和“分布电路”搞混了。具体不说了,那可是一大堆东西。

可见,“能量的循环”用反射解释是靠不住的,靠得是有惯性的谐振能量的供给,而谐振能量应该等效为信号源,源模型的持续输出才是电路、反馈持续的保障,一切才顺理成章。

科学可不是小说,靠讲故事吸引人的。对此,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为什么需要源模型的理由,这是有测量事实支持的。你的解释许多都是猜想,例如0电阻云云。

那什么源,想用就用吧。我实在没有义务阻止你使用。

这个话题讨论得够多了,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D:
不用喊冤,没要你细致到仿真的地步,你那个固定的电容比例=B的结论是无论如何经不起检验的,不在于数值,是方向性的离谱。
不要认为反射只跟分布电路有关,集总电路一样有反射,或者说,反射不分集总、分布。想想反射系数的公式就明白了,两个阻抗的关系。
谐振能量有惯性是非常普通的现象,只要接触过衰减振荡的都知道,没故事可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喊冤,没要你细致到仿真的地步,你那个固定的电容比例=B的结论是无论如何经不起检验的,不在于数值,是 ...

“我这里的省略(譬如ro)只是不想把式子搞的过于复杂了,拿个异常复杂的式子出来估计谁看了都烦。你感兴趣,完全可以将负载和ro加入,只是多了一大堆东西而已,不影响本质。”

这是我前面的答复,看明白了吗?

其它的就不再答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老六大師你好,說我專注電感特性此話怎誁,請明示,非必要我可能不回答。聲明:我沒說***有錯誤只是有 ...

哦,没什么事儿,好久没见了,觉得你比较认真论题
隐约听过讲有源模拟电感什么的,也对”新分析“re”感兴趣,又对本主题涉感跟帖,想必是情有独钟而已

网友B:
Lgz2006,你看走眼了,63楼推导,破绽百出,缺乏起码的模电修养,30分都没,哪来的97分?

比如式子杂乱,只是简单的符号堆积,看不出任何物理意义。
比如最后求w等于根号LC的那地方,明显是凑答案,振荡器震荡频率并不是坦克自然频率。
而且这地方要用w0或其他符号,不能再用w了。

其他问题,略。。。

喔,我看方向是对的,给个高分,具体式子不看也罢对错由他

网友D:
前面已经说过“负阻不能等效为激励源”。
“能量循环论” 为产生负阻提供激励信号,客观接近认同“负阻不能等效为激励源”。这从“电感反射量的方向”和“是对电感入射量的反射产生了Zin的负阻”上可以看出。但是能量循环论的目标是要否定“等效独立信号源”的必要性。
电感反射论的信号主从关系出现混乱。这里不存在“**和蛋”的模糊,也不存在谁是“第一性”的混沌。化繁为简,用稳态下的逻辑关系就可以判断清楚:1.先有信号注入器件产生反馈;2.反馈量到达电感;3.电感对反馈量产生反射。能量的循环始终遵循着这个关系。那么问题来了,第1点的信号来自哪里?答案:独立源,从电路工作原理中等效出的独立信号源。该等效源提供了电路信号的来源、维持了输出、反馈,是看似“循环”表象下的合理原理。在定性确定独立源的必要性之后,才轮到具体的等效细节。
有必要指出,电感反射的方向,与“负阻提供信号论”信号的方向,两者是相反的。谁是源?
一个正确的原理,其解释不应是应急式的,忽这忽那,前后矛盾;它需要前后一致、有事实支持和合理的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z2006,你看走眼了,63楼推导,破绽百出,缺乏起码的模电修养,30分都没 ...

“比如式子杂乱,只是简单的符号堆积,看不出任何物理意义。
比如最后求w等于根号LC的那地方,明显是凑答案,振荡器震荡频率并不是坦克自然频率。
而且这地方要用w0或其他符号,不能再用w了。”

非常怀疑是否读过中学。简单给几个式子说明

    T = - β Zc1 Zc2/((Zc2 + Zl + Zc1||rbe)(Zc1 + rbe))

其中

    Zc2/(Zc2 + Zl + Zc1||rbe)

    Zc1/(Zc1 + rbe)

就是简单的分流式子——中学内容。

还有

    L C1 C2 rbe S^3 + L C2 S^2 + (C1 + C2)rbe S + β + 1 = 0

可以由此求一般解,不过这里仅考虑稳态条件。令S=j ω代入,得方程组

    -L C2 ω^2 + β + 1 = 0

    -L C1 C2 ω^2 + C1 + C2 = 0

最后整理得到

    ω^2 = (C1 + C2) / (C1 C2 L)

    C2/C1 = β

基本的中学代数运算都不会,还说“凑”。估计是自己“凑”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