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 4.22 观察 变量实时更新问题

楼主(2014-02-18):
我的keil4.22 在硬件仿真的时候,点击view->watch1,观察变量怎么不能实时的更新了,请教大侠们帮忙看看。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貌似用j-link可以,用ST-link就看不到全局变量实时的更新了。。。

网友A:
我顶 我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知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B(2014-06-15):
可以设置的,在debug模式下进入view,然后倒数第二个选项就行了,呵呵,我现在级别低,还不能发送短消息,上次看到你发短消息说你的另一个名字也是贝成,呵呵,我是随便取的个名字,那么巧啊,我是做电机驱动的,主要做过风机,电动工具的,以后需要的可以联系下。qq:3023386817

网友C:
ST-Link调32不行的...只能设断点,而且即使在断点处停了,程序也继续往下跑。所以我一般都是用串口打印来看变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