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求救啊!MA82G5B32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4-02-18):
用小鱿鱼下载的时候一直是验证和失败,板子是自己画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原因!

网友A:
使用小尤魚下載,MA82G5B32需要自行供電,先連接好VDD P3.1 GND後,MA82G5B32需啟動一個上電動作進入下載模式,才可以在PC端進行下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小尤魚下載,MA82G5B32需要自行供電,先連接好VDD P3.1 GND後,MA82G5B32需啟動一個上電動作進入下載模 ...

我就是这样操作的,换了好几颗都还是不行,后来电路参考了经销商提供的Ev Bord TH156A也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操作的,换了好几颗都还是不行,后来电路参考了经销商提供的Ev Bord TH156A也还是不行 ...

請將錯誤畫面截屏貼上來協助查看,可能不是硬件或是芯片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將錯誤畫面截屏貼上來協助查看,可能不是硬件或是芯片問題

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楼主用的是ICP 在烧录,所以接口不对,请用ISP 烧录再试一下.
用ICP 烧录需要接6个脚:RET、GND、OCD-SDA、VCC、OCD-SCL、P30。

网友C(2014-03-30):
我想问下5楼,你的编程软件Megawin 8051 ICP编程器(v2.70b)beta在那里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