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kl25的bootloader的使用

楼主(2014-02-18):
有人用过kl25的bootloader吗?
想请教一下,怎么我一按program就出错

网友A:
可以尝试把路径的中文去掉再连一下。
另外既然你能connect成功,剩下的需要检查一下APP代码的lcf文件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我尝试把路径的中文去掉,然后我用的是keil的scf配置的,链接成功是没问题,但是擦除不了和program不了。
提示这个:The S19 image also contains redirected vectors. The automatic redirection is skipped now.
请问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把路径的中文去掉再连一下。
另外既然你能connect成功,剩下的需要检查一下APP代码的lcf文件配置是 ...

我尝试把路径的中文去掉,然后我用的是keil的scf配置的,链接成功是没问题,但是擦除不了和program不了。
提示这个:The S19 image also contains redirected vectors. The automatic redirection is skipped now.
请问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把路径的中文去掉再连一下。
另外既然你能connect成功,剩下的需要检查一下APP代码的lcf文件配置是 ...

Memory programming block 0: W 0x00001000 0%
Can't program block 0 at address 0x00001000
Memory block 0 erasing: E 0x00001000 0%
Memory is NOT erased.

网友B(2015-01-15):
楼主,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之前的工程在xp上可以正常,后面改了win7系统后,之前的工程可以连接,但是擦除不了和program不了。
提示这个:The S19 image also contains redirected vectors. The automatic redirection is skipped no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之前的工程在xp上可以正常,后面改了win7系统后, ...

你好。
可以新建一个问题贴吗?
新建一个帖子我会帮你解答的。

网友D(2015-05-21):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同问,这个问题解决没?

网友F:
文件都放在英文路径下面再试试

网友G:
最好不要有中文路径,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