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SMC操作周期之后,总线状态

楼主(2014-02-18):
FSMC设置为SRAM接口,一个写操作之后,地址、数据总线是什么状态?是继续保持上一次的状态,还是变为高阻,或者其它的什么状态?

网友A:
都有可能,但是变为高阻的可能性比较高。

如果地址数据总线没有变为高阻,则片选必然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但是变为高阻的可能性比较高。

如果地址数据总线没有变为高阻,则片选必然是无效的。  ...

我的意思是STM32这一端在一个操作周期之后,它是否会把地址、数据线置为高阻,或其他什么状态,手册里没讲清楚

网友A:
理解你的意思,看2楼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你的意思,看2楼的回答。

我没把问题写清楚,重来一次:
假设片选一直有效,一次总线操作之后,下一次总线操作之前,数据线是否会变为高阻,地址线是保持原来的地址还是高阻?

网友A:
手册里没有说就意味着什么可能都有,你也可以做各种假设,任何假设都可能成立。

最离谱的假设可以是:一次操作完成后,片选和地址线没有变化,仅仅是芯片内部根本不理睬数据线上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没有说就意味着什么可能都有,你也可以做各种假设,任何假设都可能成立。

最离谱的假设可以是:一次 ...

这不科学

网友A:
实用为主,能用就好,不管它科学不科学,: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用为主,能用就好,不管它科学不科学,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换个名字,我记得原版主叫香水城,你这个给人一种山寨的感觉

网友A:
俺是如假包换,怎么说是山寨呢?

你怎么不说那个版主是山寨呢?叫他出来PK一下  :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是如假包换,怎么说是山寨呢?

你怎么不说那个版主是山寨呢?叫他出来PK一下   ...

网友C:
还有一个香水城主,只撒香水不蹚浑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香水城主,只撒香水不蹚浑水

你说反了,我是不撒香水只蹚浑水  :lol:lol: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反了,我是不撒香水只蹚浑水

哈哈~记错了

网友E:
这个状态必须是确定的, 否则引起共享访问的信号正常的.
所以, 在不使用的时候需要保持高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