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护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4-02-18):
哪位前辈可以指导一下自恢复保护电路的参数设计呢?F:\zjh Working paper\自恢复保护电路

楼主:
补上一张图

网友A:
2楼电路有问题。过流保护时K1触点会不断地上下跳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上一张图

要是为了防止短路,直接串接一个PTC就行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为了防止短路,直接串接一个PTC就行了吧

同意你的说法,用过100mA的自恢复保险就可以了,简单有效;

看图上有15欧的采样电阻,感觉还有限流作用,大约超过50mA继电器就会动作;
也就会出现 xmar 说的继电器不停的动作;

因为电流小:
如果不用自复保险,这么小的电流,直接用三极管代替继电器实现,体积小,成本低;
要用继电器又要自恢复,则需要定时恢复(单稳态触发来实现)电路,太麻烦。

楼主:
用自恢复保险丝这个电路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吖!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