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怎么找code composer的使用教程

楼主(2014-02-18):
不是CC的安装教程,而是如何使用的。比如我要查看AD转换结果缓存寄存器中的内容,该怎么操作?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739-1-1.html
给你推荐使用说明   资料很多
CCS中很方便可以查看变量的值
变量或寄存器上右击  add to watch就可以添加进去查看  右击refresh可以刷新
还可以利用ccs中的Graph功能实时查看变量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