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输入信号超出ADC量程范围

楼主(2014-02-18):
哪位前辈用过MAX9526解码芯片,我遇到的问题是视频输入信号超出ADC量程范围,当对准较亮物体,比如玻璃,提取的Y分量为固定值,当用手在镜头前挡下,数值立马改变。我怀疑是MAX9526芯片没配置对,第一次使用不懂啊。

网友A:
有变化难道不正常吗?

超出ADC量程?ADC只有输入信号的范围要求,你是指超出这个信号的范围吧?

网友B:
如果确认是超出量程,衰减输入信号就是。另外仔细看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是超出量程,衰减输入信号就是。另外仔细看看器件手册。

我的想法给您的一样,减小亮度y增益后,结果镜头对准较清晰的景物,提取的y分量为零。刚开始对准曝光不高的物体是正常的。我做的是自动聚焦,需要提取y分量,我怀疑我提取的y分量不对,有可能我提取的是cb或cr,下载器被别人带走了,现在只是怀疑,等进一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变化难道不正常吗?

超出ADC量程?ADC只有输入信号的范围要求,你是指超出这个信号的范围吧? ...

有变化是正常的,问题是镜头对准曝光量高或比较平的画面,提取的y分量是固定值就不对了,用手挡住镜头立马变正常。我怀疑我提取y分量提取的不对,等待进一步验证,max9526有两个状态寄存器,上面反映的是这个情况。谢谢您的回答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