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AC-DC反激电源,输出滤波电容能否选用贴片陶瓷电容?

楼主(2014-02-18):
请教个问题,拆解了很多的AC-DC 20W左右的反激电源,发现输出滤波电容都是用的电解电容,
突然产生个疑问,用贴片陶瓷电容有没有纹波电流的要求,纹波会怎么样?

网友A:
陶瓷电容储能有限。。。

网友B:
有极性的一般用电解电容比较好,储容又大,相当于大水池储多点水,稳定点嘛!~

网友C:
还有就是电解电容输入可以接受频繁短路,一般开关电源基本上是用电解电容不建议使用钽或陶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电容储能有限。。。

上面几位说的都不对啊,我见过别人几百瓦的DC-DC电源,纯贴片陶瓷电容啊,因此输出高频滤波AC-DC电源用陶瓷电容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尽管纹波电流也有要求,但是陶瓷电容的纹波电流都很大,如果根据电容温升来看的话,理论上温升没问题,应该也可以用的,这里只是想探讨一下,选用电容的设计的几个要素是否都满足,可靠性方面应该跟容值关系不大。

反激是没有输出储能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