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到0-±10V转换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
现在我要用一款只能输出0-10V电压信号的PLC给伺服电机驱动器提供0-±10V的驱动信号,所以需要做一个0-10V到0-±10V的转换电路,简单来说就是电路输入0V、5V、10V分别对应输出-10V、0V、10V,同时最好有调零功能,现在已知伺服电机驱动器那一端的输入阻抗为14kΩ,请问这样的电路该如何设计?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是从外面引入一个5V电压信号,然后通过这个5V信号与PLC的0-10V信号进行减法与乘法运算来得到0-±10V的信号,不知道这种思路是否合理?谢谢!

楼主(2014-02-19):
有技术大牛来指导一下吗?

网友A:
不行,驱动需要功率的,用DC/DC模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4689

网友B:
如果你有+10v -10V电源就好了。
理论上: Vout=(Vin-5)*10;
用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驱动需要功率的,用DC/DC模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4689 ...

这种模块不是输出恒定的吗?
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输出电压可以随输入电压在线变化的转换电路,也就是说当我的输入电压从0V实时变化到10V的过程中,电路的输出电压也会随输入电压的变化从-10V实时变化到10V,这种模块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10v -10V电源就好了。
理论上: Vout=(Vin-5)*10;
用比较器;

单独要±10V电源好办,直接用一个带±15V输出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吧。
如果有这种电源就可以用比较器电路输出这种信号了吗?这种比较器电路会不会有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模块不是输出恒定的吗?
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输出电压可以随输入电压在线变化的转换电路,也就是说当 ...

晕,去看下面书中小功率伺服电机驱动方法(P142) ,一般用H桥电路来实现正反向的,而不是象泥这么拆零了玩的,哈哈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10.9M 〓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2页 8.9M pdf版 ...
电机驱动与控制专用集成电路及应用 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去看下面书中小功率伺服电机驱动方法(P142) ,一般用H桥电路来实现正反向的,而不是象泥这么拆零了玩的, ...

我现在是已经有一套封装好的伺服电机及驱动器了,驱动器端接收0-±10V电压,通过电压的符号决定电机转向,通过电压大小决定电机转速,不是用专用芯片进行驱动的。
至于H桥电路应该是针对直流电动机设计的吧,对于自带驱动器的交流伺服电机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已经有一套封装好的伺服电机及驱动器了,驱动器端接收0-±10V电压,通过电压的符号决定电机转向 ...

弄半天总算明白了,原来你所要的0~-±10V只是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信号电压,而你手头只有0~10V的电压,想整成双组0~-±10V,是吗?

ISO EM系列

网友C:
LZ需要一个大于+/-10V的电源才行吧,否则即使电压升上去了,驱动也不够啊。

网友D(2015-12-28):
这个用运放实现逻辑运算是不是可以     理论上: Vout=(Vin-5)*2     0~10V转成-10V~10V      运放提供±15V    给减法器电路提供5V的基准      精度可能是最担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