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申请的PC绝缘片到了

楼主:
耐压6KV以上,防火的。
要做EMC仪器,要用到这玩意:)
厚0.25mm,黑色,一面磨砂感,一面光滑

PC绝缘片描述
一、影响绝缘材料性能的主要指标
1、绝缘电阻、电阻率:电阻是电导的倒数,电阻率是单位体积内的电阻。材料导电越小,其电阻越大,两者成倒数关系,对绝缘材料来说,总是希望电阻率尽可能高。
2、相对介电常数和介质损耗角正切:绝缘材料用途有二:电网络各部件的相互绝缘和电容器的介质(储能)。前者要求相对介电常数小,后者要求相对介电常数大,而两者都要求介质损耗角正切小,尤其是在高频与高压下应用的绝缘材料,为使介质损耗小,都要求采用介质损耗角正切小的绝缘材料。
3、击穿电压、电气强度:在某一个强电场下绝缘材料发生破坏,失去绝缘性能变为导电状态,称为击穿。击穿时的电压称为击穿电压(介电强度)。电气强度是在规定条件下发生击穿时电压与承受外施电压的两电极间距离之商,也就是单位厚度所承受的击穿电压。对于绝缘材料而言,一般其击穿电压、电气强度的值越高越好。PC绝缘片
4、拉伸强度:是在拉伸试验中,试样承受的最大拉伸应力。它是绝缘材料力学性能试验应用最广、最有代表性的试验。
5、耐燃烧性:指绝缘材料接触火焰时抵制燃烧或离开火焰时阻止继续燃烧的能力。随着绝缘材料应用日益扩大,对其耐燃烧性要求更显重要,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改善和提高绝缘材料的耐燃烧性。耐燃烧性越高,其安全性越好。
6、耐电弧: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绝缘材料耐受沿其表面的电弧作用的能力。试验时采用交流高压小电流,借高压在两电极间产生的电弧作用,使绝缘材料表面形成导电层所需的时间来判断绝缘材料的耐电弧性。时间值越大,其耐电弧性越好。
7、密封度:对油质、水质的密封隔离比较好。

PC绝缘片

PC绝缘片

网友A(2014-02-18):
牛X,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X,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呢

我也是看的别人的。
另外神和说过倍压整流(高压输出),要注意打火。

网友B: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觉厉

:handshake

网友C:
好东西,一般安装在哪里?仪器外壳的内表面,还是高压器件低压器件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一般安装在哪里?仪器外壳的内表面,还是高压器件低压器件之间? ...

高压的地方
还有机箱的表面都贴吧
要看电压了
开关电源上有些地方也用的

网友D:
游哥哥,,你太厉害了。。。;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本大概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游哥哥,,你太厉害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大概多少钱呢

按斤秤的。

网友E:
这东东的我还没用过的啊,来普及知识的啦

网友E:
在某一个强电场下绝缘材料发生破坏,失去绝缘性能变为导电状态,称为击穿。击穿时的电压称为击穿电压(介电强度)。电气强度是在规定条件下发生击穿时电压与承受外施电压的两电极间距离之商,也就是单位厚度所承受的击穿电压。对于绝缘材料而言,一般其击穿电压、电气强度的值越高越好。
看来在高压方面的性能也是很不错的啊

网友F:
样品可以积攒一下的

网友G(2019-05-08):
FR4绝缘片有这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