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个三极管能让输出功率更大?

楼主(2014-02-18):
为什么两个三极管能让输出功率更大?

楼主:
电流不是一样先流过8050吗?为什么加了一个8550电流会更大呢?

网友A:
你理解错了吧。
最大电流取决于市电的串联电容。
能稳压的最小负载电流取决于8550能吸收多少电流,光一个431不够的。

网友A:
这是并联稳压电路,不是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B:
楼主理解错误,决定输出功率的是LC降压回路的参数和8085的参数,8550在此是并联稳压,本身不能增加输出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解错误,决定输出功率的是LC降压回路的参数和8085的参数,8550在此是并联稳压,本身不能增加输出能力 ...

兄弟我跟你理解一样的!~我多发个图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跟你理解一样的!~我多发个图你就明白了!~

我在网上看到两个图只发发一个上来,另一个是没有8550的,电流只能输出55MA,我看资料8550的确有扩大输出电流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吧。
最大电流取决于市电的串联电容。
能稳压的最小负载电流取决于8550能吸收多少电流,光一个43 ...

这样说有了8550也能增强输出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说有了8550也能增强输出电流的?

假设前面的2UF电容决定了最大电流是150mA(没有计算过,假设而已),
则理论上,负载的最大电流是150mA,当负载电流是0的时候,电流哪里去了?
肯定是被8550和33欧姆的电阻吸收了,也就是必须吸收150mA电流,否则负载的电压会升高,无法稳压了。
这样解释,你明白了吗?
8550决定了最小负载电流时是否还可以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前面的2UF电容决定了最大电流是150mA(没有计算过,假设而已),
则理论上,负载的最大电流是150mA, ...

哦哦,431也有吸收作用吧?我跟你想的一样,如果不要431跟850用二极管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阻容降压能不能直接稳压成3.3V或者5V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431也有吸收作用吧?我跟你想的一样,如果不要431跟850用二极管可能会有问题? ...

用431,稳压精度高,用普通稳压二极管,精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31,稳压精度高,用普通稳压二极管,精度差。

哦哦!!谢谢

网友C:
如同上面几个朋友所说,电容降压电路最大输出电流由所串联的电容的容量决定,而非由后面的三极管决定。其实,应该这样说,后面多加了一个三极管(它和外围电路构成一个并联式稳压电路),使输出更大的电流成为可能,当然,最大电流还是由C1来决定。

因为在使用阻容降压式电源时,负载不允许开路,甚至不允许轻载,否则滤波电容上(C4)上的电压会升高很多,造成元器件的损坏,所以,后面通常会加一个稳压二极管,表象是用于稳压,本质是吸收负载“用不了”的电流。

单个稳压二极管的耗散功率是有限的,如果想加大阻容带负载的能力,只有加大C1,但是又会增加负载变轻和负载断开后稳压二极管承受的功耗,楼主给的电路用一个8550进行扩流,使得并联稳压电路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功率),表象上,整个供电回路就可以输出更大的功率了。

当然,用TL431构成稳压器,使得电源品质更好,那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同上面几个朋友所说,电容降压电路最大输出电流由所串联的电容的容量决定,而非由后面的三极管决定。其实 ...

回答得比较完美,电流大小是电C1决定的我知!原来来是表像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