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便宜的数字收音机芯片吗?直接单片机控制就可使用的

楼主(2014-02-18):
无需任何外围器件,直接单片机控制,接出LR声道就可使用(最好天线也省了,直接用耳机线做天线),而且可以用单片机控制音量。求芯片型号~

网友A:
没有这样的芯片的,电源滤波电容总是要的。输入匹配电路总是要的,音频输出隔直电容总是要的。手机上用的很多,不过现在的智能机都不用这些单独的FM芯片了,功能机还在用,价格很便宜的,大约$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tyw

有困难找民警,买东西找淘宝,哈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6.TVSOgh&id=18465528986

Si4703 FM 收音机模块 51例程代码-串口调台或按键调台 调音量

价格 ¥38.00

无锡速腾固态数据科技

描述:
      这是一款FM+RDS高性能收音芯片si4703的收音机SOLIDduino模块。Si4703利用SiliconLaboratories专利的低中频数字架构提供更优异的效能、整合度、体积与成本。最适合移动电话、MP3/媒体播放机、独立式调频收音机和需要高效能、低耗电和精巧体积的各种便携式产品。
    有了这块板,我们可以选择多站就像拥有一个标准的调频电台。板上引出了所有主要的引脚,使方便您将这块板上的si4703芯片用到你下一个收音机项目中。而且,通过将耳机插入3.5mm音频插孔,耳机线可充当天线。因此,对于此板在使用耳机或者超过3英尺长的3.5mm音频电缆时不需要额外的天线。
资料:原理图,芯片datasheet,测试文档,arduino示例代码和51示例代码
测试案例:
针对51单片机与si4703收音机模块连接,一是通过串口发数据调台或调音量,二是通过按键调台或调音量。
硬件

  • 51开发板,芯片STC89C52
  • si4703收音机模块
  • uart转usb适配器
软件
串口调试工具
串口控制方式:
硬件连接:
模块的3V3连接3.3V电源(注意:不能接5V,不然芯片会烧掉)
模块的SCLK、SDIO分别接51板的P37、P36
模块的RST接51板的P35(注意:低电平复位Si4703,然后拉至高电平,Si4703才能正常工作)
两个GND相连
把代码烧入51芯片中,打开串口调试工具,
端口: 选择正确的端口
波特率: 57600
校验位: 无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点击打开串口,然后复位51板,可以看到如下图
可以在串口工具的输入窗口输入4或w,点击发送,就可以自动选台或手动选台了,如下
输入v,可以进入调音量选项,输入+,增加音量,输入-,减小音量,输入x,退出音量选项,如下
4个独立按键控制方式
Si4703模块和51板硬件连接参考上面所述,4个按键分别接至P10-P13
烧入程序后,打开串口调试工具,设置如上所述,然后复位51板,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困难找民警,买东西找淘宝,哈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6.TVSOgh&id=1846552 ...

不错,这个功能正好是我需要的,找找芯片资料自己画板。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