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2-18):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此电路想要实现按键闭合灯的颜色就改变一次,共7中颜色变化。
按此图电路搭建后1、灯点亮顺序混乱,在按键闭合和断开瞬间灯都会变色?
                2、测试2脚会在按键闭合断开瞬间会有1V左右的电压波动,会影响电路吗?
                3、求问R4、C2的作用?
3、4、5脚波形未按芯片手册给出的变化,但不知原因,求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A:
LZ你的图挂了

楼主:
会是2脚的电压波动影响的吗?没有大神理我呢

网友B:
把R1短路,D2上并联一个100uF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C:
LZ的电路和我刚出校门时一样的。当时认为按键1次产生一个脉冲,实际上按键闭合和断开时有跳动,多次跳动产生很多脉冲。
LZ的结果是正常的。

按键必须有消抖动电路,比如加斯密特触发器整形。

computer00大侠的回复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电路和我刚出校门时一样的。当时认为按键1次产生一个脉冲,实际上按键闭合和断开时有跳动,多次跳动产 ...

按键两端的电容消抖不可以吗?

网友D:
如果VCC电源电压超过12V较多、VCC内阻又很小, R1短路会损坏稳压管D2。请问楼主VCC到底是什么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VCC电源电压超过12V较多、VCC内阻又很小, R1短路会损坏稳压管D2。请问楼主VCC到底是什么电源? ...

12V直流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V直流电

既然是稳定的12直流电源(比如12V稳压电源。楼主不会用阻容降压电源吧?切记阻容降压电源不可取!)。D1、D2、R1就可不用。VCC到地并联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最好。

1.断开瞬间灯都会变色——取消C3;
2.很有可能影响电路;
3。R4、C2的作用是消除按键S1的抖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键两端的电容消抖不可以吗?

电容消抖对于clock信号有问题,因为clock不允许边沿太缓慢,缓慢的边沿相当于多个脉冲。
请看datashee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键两端的电容消抖不可以吗?

clock 允许的最大上升、下降时间为15uS。抖动时间约20mS。
所以单纯电容滤波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稳定的12直流电源(比如12V稳压电源。楼主不会用阻容降压电源吧?切记阻容降压电源不可取!)。D1、 ...

那怎么能保证2脚的稳定呢?

VCC输出稳定的12V直流电;不用D1、D2、R1;VCC到地并联一个100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ock 允许的最大上升、下降时间为15uS。抖动时间约20mS。
所以单纯电容滤波不能满足要求。
...

clock脚的波形我测过,开关闭合瞬间还是比较标准的矩形波的,但2脚会有波动,请问是受1脚的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ock 允许的最大上升、下降时间为15uS。抖动时间约20mS。
所以单纯电容滤波不能满足要求。
...

1脚的波形我测过按键断开闭合瞬间还是比较标准的矩形波的,但应始终保持高电平的2脚在按键动作时会有下降沿出现,是受1脚的影响吗?个人分析认为是2的下降沿影响3、4、5的输出混乱,对吗?应该怎么样改进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脚的波形我测过按键断开闭合瞬间还是比较标准的矩形波的,但应始终保持高电平的2脚在按键动作时会有下降 ...

“1脚的波形看起来象矩形波”
请放大后细看,肯定是缓慢上升的,可以肯定上升时间大于5uS。这超出了datasheet的规定。
1脚的波形靠简单的RC滤波是不能满足要求的,这是LZ电路的主要问题。

我用MC14518BCP实测结果,确定1脚波形不允许缓慢上升,尤其VDD比较高的时候。

下面是我的实际电路,是按datasheet规范设计的,在VDD=3V到15V范围实测正常,LZ可以参考一下。
其中R1是保护KEY1的。MC14518BCP等价于CD4518

比楼主电路图专业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脚的波形看起来象矩形波”
请放大后细看,肯定是缓慢上升的,可以肯定上升时间大于5uS。这超出了datas ...

CD40106对信号整形,输出信号的边沿小于1uS,满足CD4518对clock信号的要求

网友C:
LZ也可以选一个clock带有斯密特触发器的计数器,这样就不需要加整形电路了。
可选CD4040或者CD40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也可以选一个clock带有斯密特触发器的计数器,这样就不需要加整形电路了。
可选CD4040或者CD4024。

4020是T触发器,能实现4518的D触发器的保持功能吗?我是要实现每闭合一次按键LED变换一次颜色,4020和4060一样是分频器吧?

网友C:
这里是schmitt整形的描述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20是T触发器,能实现4518的D触发器的保持功能吗?我是要实现每闭合一次按键LED变换一次颜色,4020和406 ...

能够实现你设计的功能。

4518含有D触发器,但它在内部接成了计数器。
我用它直接看成计数器。

CD4024和CD4518功能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够实现你设计的功能。

4518含有D触发器,但它在内部接成了计数器。

没有找到4024的时序图,请问大侠有吗?就是4024与4518一样,都是受时钟的上升沿触发的对吗?即1脚接入按键,2脚拉低,任选3个频率为2倍的输出口即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4024的时序图,请问大侠有吗?就是4024与4518一样,都是受时钟的上升沿触发的对吗?即1脚接入按 ...

4024下降沿触发。选Q1 Q2 Q3即可,与4518的一样。不能任选的啦。
2脚是reset,清零。可以接上电复位电路,和4518的7脚一样。(LZ图中Q4和reset相连是不规范的)
其它LZ分析正确。

时序就是二进制计数器。LZ可参考ST的datasheet,有真值表。

网友C:
对于4024,LZ的复位电路不需要和Q4连接,Q1 Q2 Q3会自动循环的,因为是二进制计数器。

我15楼的原理图,8色自动循环有问题,cd4518需要改成cd4520。

楼主:
额。。。结了好多次贴,问什么总是“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不知道怎么办了,怎么给大家分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数分配合适。。不能超过你的悬赏分

绝对合适,就是20分啊。我试过把这20分分给你一人,或每个回答都给分,但都结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