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算放大器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18):
VOUT=(V+ - V-)*10K/100K

楼主:
VOUT接一个10K电阻到负5V没用吗?
为什么运放的供电正电压为+15V,负电压为负5V呢?
谢谢!

网友B(点评):
也许输入信号幅度没有负值。 也许系统刚好只有+15V、-5V电源。

网友B(点评):
VOUT接一个10K电阻到-5V的确没用。

网友B:
输入电压VOUT怎么计算呢?
参考2楼:VOUT=(V+ - V-)*10K/100K;

VOUT与运放的供电电压+15V和-5V有什么关系呢?
VOUT输出信号幅度被限制在+15V和-5V之间。

楼主:
VOUT=(V+ - V-)*10K/100K是按照虚断和虚短计算出来的,但是在虚短时按照电流的流向计算的,VOUT接一个10K电阻到-5V上的支路也有电流啊。
VOUT接一个10K电阻到-5V为什么没有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VOUT=(V+ - V-)*10K/100K是按照虚断和虚短计算出来的,但是在虚短时按照电流的流向计算的,VOUT接一个10K ...

VOUT接一个10K电阻到-5V为什么没有用呢?提出这样的问题表明对电路了解还不深入。由于运放AR的输出阻抗比10K电阻小很多,因此,10K电阻到-5V几乎不会影响AR的输出。比如:1.5V的电池并个10k电阻串-5V电源,电池的输出还是1.5V不会改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VOUT接一个10K电阻到负5V没用吗?
为什么运放的供电正电压为+15V,负电压为负5V呢?
谢谢! ...

接-5v说明输出的时候负电压不会大于-5,但是这种用法还是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