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3 EOS损坏,哪种解决方案好一点?

楼主(2014-02-18):
有一批9013不良厂商分析为EOS(过压过流)损坏,现有两个解决方案:
1、用IC 值更大的8050替换,80501500mA9013500mA;
2、参考其他设计电路,在9013B极和E极之间加个47K电阻;
请各位论坛大虾发表下意见看哪个解决方案好一点。
另外我看到不少设计电路都会在I/O口控制的开关三极管的B极和E极之间加个电阻,请问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哪个电阻是上或下拉电阻,防止三极管误导通用

电流型的器件不太容易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电阻是上或下拉电阻,防止三极管误导通用

误导通?误导通应该也不会损坏管子吧,Ic还有个限流电阻呢??

网友B:
加不加都是有自己的考虑,看情况而定,能不加就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不加都是有自己的考虑,看情况而定,能不加就不加。

现在是要用在40KHZ开关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