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FT程序?

楼主(2014-02-18):
fft, AI, ce, mb, sam
1、这个注释我写的对吗?dataR[i]=dataI[i]; dataI[i]=0; //对于输出值来说输入值已经没有用处了,所以将输出值存放在输入内存中//
2、/********** following code invert sequence *****倒序排列******/   这个倒序排列就是蝶形运算中左边的序列吧?
3、平时说的算法,这个也算是吗?这个对于滤波器来说是不是也很重要呢?谁有建议指点吧,看不懂啦
void FFT(float dataR[SAMPLENUMBER],float dataI[SAMPLENUMBER])
{
        int x0,x1,x2,x3,x4,x5,x6,xx;
        int i,j,k,b,p,L;
        float TR,TI,temp;

        /********** following code invert sequence *****倒序排列******/
        for ( i=0;i<SAMPLENUMBER;i++ )
        {
                x0=x1=x2=x3=x4=x5=x6=0;
                x0=i&0x01; x1=(i/2)&0x01; x2=(i/4)&0x01; x3=(i/8)&0x01;x4=(i/16)&0x01; x5=(i/32)&0x01; x6=(i/64)&0x01;
                xx=x0*64+x1*32+x2*16+x3*8+x4*4+x5*2+x6;
                dataI[xx]=dataR[i];
        }
        for ( i=0;i<SAMPLENUMBER;i++ )
        {
                dataR[i]=dataI[i]; dataI[i]=0; //对于输出值来说输入值已经没有用处了,所以将输出值存放在输入内存中//
        }

        /************** following code FFT *******************/
        for ( L=1;L<=7;L++ )
        { /* for(1) */
                b=1; i=L-1;
                while ( i>0 )
                {
                        b=b*2; i--;
                } /* b= 2^(L-1) */
                for ( j=0;j<=b-1;j++ ) /* for (2) */
                {
                        p=1; i=7-L;
                        while ( i>0 ) /* p=pow(2,7-L)*j; */
                        {
                                p=p*2; i--;
                        }
                        p=p*j;
                        for ( k=j;k<128;k=k+2*b ) /* for (3) */
                        {
                                TR=dataR[k]; TI=dataI[k]; temp=dataR[k+b];
                                dataR[k]=dataR[k]+dataR[k+b]*cos_tab[p]+dataI[k+b]*sin_tab[p];
                                dataI[k]=dataI[k]-dataR[k+b]*sin_tab[p]+dataI[k+b]*cos_tab[p];
                                dataR[k+b]=TR-dataR[k+b]*cos_tab[p]-dataI[k+b]*sin_tab[p];
                                dataI[k+b]=TI+temp*sin_tab[p]-dataI[k+b]*cos_tab[p];
                        } /* END for (3) */
                } /* END for (2) */
        } /* END for (1) */
        for ( i=0;i<SAMPLENUMBER/2;i++ )
        {
                w[i]=sqrt(dataR[i]*dataR[i]+dataI[i]*dataI[i]);
        }
} /* END FFT */

网友A:
正在研究中   过几天跟你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研究中   过几天跟你讨论

坐等啊!!

网友B:
我回头假期了也看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回头假期了也看啊 呵呵

看懂没?讨论下吧

网友C:
你这个是基二运算方法 适合2的幂的长度

1 DFT是复信号运算 是把实信号装入复信号的实部
不是有讲 把一段实信号拆成两部分 分别装入实部和虚部 提高运算效率 得到频域复数再分解开来

2 倒位序就是 时域 和 频域 对照
如果时域是正序的 频域就是反序的
如果频域是正序的 时域就是逆序的

3 这个是作频域分析
FIR滤波器是固定抽头系数
例如 脉冲响应付式变换后就是频率响应
时域线性卷积就是频域相乘 卷积说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基二运算方法 适合2的幂的长度

1 DFT是复信号运算 是把实信号装入复信号的实部

这里有卷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有卷积吗?

算我没说

网友C:
没细看
感觉 for ( L=1;L<=7;L++ )
和 for ( k=j;k<128;k=k+2*b )
这里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细看
感觉 for ( L=1;L

这个程序是开发板给的例程,FFT的不用完全明白每一步吧  我看的差不多就行了吧  嘿嘿  以后会用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是开发板给的例程,FFT的不用完全明白每一步吧  我看的差不多就行了吧  嘿嘿  以后会用呗 ...

参见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439741-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4397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