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总显示"invalid rom table",谁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18):
(无正文)

网友A:
帮助顶一顶,这个还真没有碰见过

网友B(2014-11-10):
楼主在么。。。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么。。。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好象是忘了勾选烧录时擦除FLASH吧

网友B:
楼主。。。找到答案了。。。你去把时钟调调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答案了。。。你去把时钟调调试试,。,。

请问一下要怎么调,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要怎么调,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

有些可以修改调试频率
有些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些可以修改调试频率
有些不可以

改了之后发现还是那样:'(

网友D:
看看你的ROM和RAM地址设置的是否正确,对比一下你的用户手册里的地址,还有你是否有使用外接的存储设备。

网友E(2014-12-24):
把下载频率调小,或者把下载线剪短。

网友F(2015-03-13):
引用 网友E:
把下载频率调小,或者把下载线剪短。[em: ...

正解,谢谢!

网友G:
rom table 是保存在调试组件里的参数配置表,用于指示本处理器支持哪些调试组建。。。

我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连接线不可靠造成的。。。比如我用杜邦线链接时有时候500k的频率都不行

换用压接的排线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H(2015-04-14):
下载线的问题

网友I(2015-08-08):
谢谢楼上各位,下载线问题,把Jlink的频率调小

网友J(2016-05-22):
我做了个F407的板,也是出现invalid rom table错误,后来才发现是JTAG线布的太长了,而且长短不一,后面把J-LINK下载速度调到500k才可以用

网友K:
你的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