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Sim作品】+布巴振荡器

楼主(2014-02-18):
第一次使用这软件,说实在的,简单实用。但也有不足之处。我简单的画了一幅布巴振荡器。但最后我在两根线之间加示波器,找不到。后来直接点了运行,选择了一下,出现了两条平行波。不知道怎么测两线之间的波形。另外我直接引出两条线,结果怎么都引不出来,不能加端子,感觉是最大的缺陷。
可能这些功能我没找出来,知道的,可以拍拍砖。

网友A:
我也试过好多了,,都出不来,就试了试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好多了,,都出不来,就试了试最简单的,

是啊,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试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试出来

我觉得应该能体会到

网友B:
各位大侠,软件里边有电压表和电流表,使用这个就可以,仿真完成就会出来电压或电流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侠,软件里边有电压表和电流表,使用这个就可以,仿真完成就会出来电压或电流的图形 ...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