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模拟I2C读写RX8025时钟

楼主(2014-02-18):
做了RX8025时钟芯片的读写,
        RdFromRx8025(RX8025ADD_write,0xF0,RTCBuf,RX8025_RegNo);

u8 RdFromRx8025(u8 sla,u8 suba,u8 *s,u8 no)
{
    u8 i;

    IIC_Start();               /*启动总线*/
    IIC_SendByte(sla);            /*发送器件读写模式*/
    if(Ack_Flag==0)
          return(0);
    IIC_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地址+传输模式*/
    if(Ack_Flag==0)
        return(0);
    IIC_Start();
    IIC_SendByte(sla+1);
    if(Ack_Flag==0)
        return(0);
    for(i=0;i<no-1;i++)
    {
        *s=IIC_RcvByte(0);               /*发送数据*/
        IIC_Ack(0);                /*发送就答位*/
        s++;
    }
    *s=IIC_RcvByte(0);
    IIC_Ack(1);                 /*发送非应位*/
    IIC_Stop();                    /*结束总线*/
    return(1);
}发送器件子地址接收不到应答。。

网友A:
1、先将你的IIC底层驱动调试好了再说
2、可以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IIC波形来分析下原因在哪里
3、你发送的芯片地址要正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