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KE02的flash擦除问题

楼主(2014-02-18):
在程序中擦除一片空余的flash没有问题,但想要擦除一片有程序的空间就不行,不知为什么,如果是什么地方锁住了,请问如何解除锁定?谢谢!

网友A: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bin  目录下打开jlink.exe, 输入unlock kinetis 即可mass  erase

楼主: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是指在程序中对flash空间的一片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是指在程序中对flash空间的一片操作

在进行sector擦除时,内核是可以继续执行代码和响应中断的,前提条件是所执行代码和中断服务程序必须要放在RAM中。

楼主:
我在程序中用
FLASH_Init(20000000);
   //--------------------------------------------------------------

   FLASH_Program( 0xfe00,&HOST_RX_BUFF[0],512 );
   FLASH_EraseSector(0xfe00);
   FLASH_Program( 0xfe00,&HOST_RX_BUFF[0],512 );
   FLASH_EraseSector(0xfe00);
  进行测试是可以写0xfe00区,也可以擦除0xfe00区,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将一个一次性用的程序,编译到0xfe00开始的地址,在这个地方用上面的程序就不可以擦除0xfe00区了,或在调试仿真时,在Memory窗口手工改0xfe00区的一个值,就不可以用上面的程序擦除这个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