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新塘IO翻转疑问(翻转次数多了就会出问题)【已解决】

楼主:
IO翻转的时候,翻转到一定次数,就会出现高低电平的异常,很简单的测试
 while(1)
        {
        GPIOC->DOUT |= (1 << 1);
        DrvSYS_Delay(1);
        GPIOC->DOUT &= ~(1 << 1);
        DrvSYS_Delay(1);

        }
波形如下图所示

大概那么4~5ms出现一次异常,这个怎么处理呀。。。

楼主(2014-02-18):
原来是中断的问题,中断会影响IO的翻转

网友A:
CPU是分时复用的。

网友B:
我也要分 昨晚我也告诉你了 中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要分 昨晚我也告诉你了 中断的问题

:lol哈哈,都有

网友C:
原来是中断惹得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是分时复用的。

九哥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