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电机?编码器能用吗?

楼主(2014-02-18):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电机?编码器能用吗?
我看了下网上有二手直流减速电机卖,由于卖家不知道编码器怎么接,我在网上找到了接法,转动电机的时候,还是没有脉冲出来,是不是编码器的A、B路都要上拉。按道理是脉冲会直接出来的吧,。

网友A:
编码器需要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需要电源的

是的,电源我加了。。5V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呀,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注意线不要接错,尤其电源的正负极,如果和单片机相连需要接上拉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线不要接错,尤其电源的正负极,如果和单片机相连需要接上拉电阻的

恩,我试过了,都没有信号出来。

网友C:
就是两对光耦吧?分清楚输入端和接收端,输出的是差分信号。

楼主:
是的哇,但是输出就是没有信号

网友D:
输出的是差分信号,接个10K的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的是差分信号,接个10K的上拉电阻试试

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