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接收数据不全?

楼主(2014-02-18):
我先发送单个字符‘M’,然后发送字符串“abcdefghij”,然而再用调试助手进行调试的时候,发现单步运行程序可以完整接收,全速运行后发现在调试助手中接收的10个字符串数据大部分丢了,如下图所示,我想调试助手可能有问题,我如果是两个硬件实体进行通信的时候会不会发生此现象呢?

网友A:
有的调试助手有问题,有的还跟你的系统有关系,前年,我们经过一周的验证,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找个100%好用的调试助手看看是不是你硬件的 问题,再下结论

网友B:
是不是你发送之后 没有等待发送完毕标志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调试助手有问题,有的还跟你的系统有关系,前年,我们经过一周的验证,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找个100%好用 ...

硬件没问题,我打算自发自收试试,看看能不能收全了

网友C:
前几天我也碰到串口问题,机器自己发送接收没问题,ARM发就有问题,最后发现是3232的问题.

网友:
延时啊。。。没延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