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运放问题

楼主(2014-02-18):
采集4-20ma电流  先接了一个100欧电阻  再接op213 的6脚IN+     7脚IN- 与输出8脚短接    构成电压跟随   可是在4MA 时为什么输出始终是700多Mv  而不是400mv  而随着电流加大到1V 左右   跟随效果变好  有明白原因的吗

网友A:
OP213虽然是单电源运放,但输出范围不能到GND。可以更换输出范围接近GND的运放,或者输出端对GND并联电阻测试一下。

请看datasheet:(电源电压±15V)

网友B:
可以考虑颖仪表放大器试试。INA128之类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单芯片本身 的问题所致。

楼主:
我明白了 可能是芯片本身采用单电源供电的原因 存在0-0.7V的死区 改用双电源后问题得到解决。谢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