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我的电压跟随器不好用

楼主(2014-02-18):
采集4-20ma电流  先接了一个100欧电阻  再接op213 的6脚IN+     7脚IN- 与输出8脚短接    构成电压跟随   可是在4MA 时为什么输出始终是700多Mv  而不是400mv  而随着电流加大到1V 左右   跟随效果变好  有明白原因的吗

网友A:
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  运放是轨对轨的吗?   最好上传电路图。

网友B: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来一个324也会正常工作,检查一下你的电路,看样子是不是运放输入端吃电流了,

网友C:
op213性能还是不错,最好用双电源

网友D:
上下图看看呗

网友E:
无电路图,神仙也看不出来

网友F:
0毫安时是多少输出?

网友G:
不会是单电源吧?

楼主:
使用单电源  问题找到了  改成双电源后问题得到解决  谢谢大家

楼主:
实验证明电源用法下OP213存在输出死区的大概在0-0.7V  相当于二极管的压降大小   大家请注意啊

网友H:
运放最好用双电源...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使用单电源  问题找到了  改成双电源后问题得到解决  谢谢大家

这个正常情况下应该单电源也正常,我的板子还没回来呢,不会到时候也会出这问题吧?

网友J(2014-03-23):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