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有线以态网转SPI或UART

楼主(2014-02-18):
(无正文)

网友A:
w5100  w5300,这样的芯片满足你的要求的,但是你找找网上的wifi模块,可以串口直接转有线网络,不贵,比w5300好用,内部直接TCP等协议,我们用过直接串口到广域网,广域网到桌面串口的产品,也就是桌面串口到设备串口,中间是广域网网络通信,只是贵一点。

楼主:
请问哪里有w5300的MCU驱动程序demo. 我们产品是放到机箱中,屏蔽的厉害,WIFI不大合适,只能用有线的.

网友A:
我说的无线wifi模块也带有有线网络的,淘宝上查一下,w5300还要单独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