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电机转速不稳

楼主(2014-02-18):
两轮机器人,采用12v电机,供电7.5v,通过pid算法控制,l298n驱动。空转时电机转速稳定,最大差别1个。
而在地上跑时,速度变化大,PWM输出也就变化很大。想不通!!

网友A:
改成12V供电

网友B:
可能是震动太大吧,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C:
一方面振动大, 阻力变化大而且快. 这时候 PWM 变化大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 也是你的 PID 的参数不合理. 仔细调整吧

网友D(2014-05-26):
建议你现场在线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