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请教前辈:OSTaskSuspend函数 与 OSTaskResume函数?

楼主(2014-02-18):
我看到有文献说“OSTaskResume函数并不要求和OSTaskSuspend函数成对使用”,那如果我在未调用过OSTaskSuspend函数挂起某任务的情况下,调用了OSTaskResume函数,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A:
如果被恢复的任务级别比较低,则只登记任务就绪;如果级别高,就会任务切换。

网友B:
建议楼主看下UCOS源码,里面写的很清楚,如果当前指定优先级的任务之前不是挂起状态,则直接返回,否则,会清除挂起标志,并判断是否进入就绪状态,接着继续判断多任务调度标志是否置位,如果已经置位,那么发生任务调度!!
#if OS_TASK_SUSPEND_EN > 0
INT8U  OSTaskResume (INT8U prio)
{
    OS_TCB    *ptcb;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
#endif

#if OS_ARG_CHK_EN > 0
    if (prio >= OS_LOWEST_PRIO) {                             /* Make sure task priority is valid      */
        return (OS_ERR_PRIO_INVALID);
    }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ptcb = OSTCBPrioTbl[prio];
    if (ptcb == (OS_TCB *)0) {                                /* Task to suspend must exist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ERR_TASK_RESUME_PRIO);
    }
    if (ptcb == OS_TCB_RESERVED) {                            /* See if assigned to Mutex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ERR_TASK_NOT_EXIST);
    }
    if ((ptcb->OSTCBStat & OS_STAT_SUSPEND) != OS_STAT_RDY) { /* Task must be suspended                */
        ptcb->OSTCBStat &= ~(INT8U)OS_STAT_SUSPEND;           /* Remove suspension                     */
        if (ptcb->OSTCBStat == OS_STAT_RDY) {                 /* See if task is now ready              */
            if (ptcb->OSTCBDly == 0) {
                OSRdyGrp               |= ptcb->OSTCBBitY;    /* Yes, Make task ready to run           */
                OSRdyTbl[ptcb->OSTCBY] |= ptcb->OSTCBBitX;
                OS_EXIT_CRITICAL();
                if (OSRunning == OS_TRUE) {
                    OS_Sched();                               /* Find new highest priority task        */
                }
            } else {
                OS_EXIT_CRITICAL();
            }
        } else {                                              /* Must be pending on event              */
            OS_EXIT_CRITICAL();
        }
        return (OS_ERR_NONE);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ERR_TASK_NOT_SUSPENDED);
}
#endif

网友C:
因为如果你对未挂起的任务使用OSTaskResume,因为TCB的OSTCBStat对应的位不为1,代码在检查中发现未挂起,就退出了
即 ptcb->OSTCBStat & OS_STAT_SUSPEND) != OS_STAT_RDY
所以,结果是什么也没做,并返回一个OS_ERR_TASK_NOT_SUSPENDED
剩下的分给我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