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MFD sp!, {r0-r12,lr,pc}^ 跟 LDMFD sp!, {r0-r12,lr,pc} 有何区别

楼主(2014-02-18):
pc, DM, DSP
好像有的地方看到 LDMFD sp!, {r0-r12,lr,pc}^
有的看到 LDMFD sp!, {r0-r12,lr,pc}

网友A:
"^"的意思是指令完成后,把SPSR拷贝到CPSR。按需要而定。
^和!的解释请查阅ARM相关手册。

网友B:
^ 后缀的解释:

1,若在LDM指令用寄存器列表中含有pc时,会附加将SPSR拷贝到CPSR的动作。
  可以引起模式切换,通常用于中断返回,这种情况用户模式不能用,因为用户模式没有SPSR.
2,若列表中没有PC,则加载/存储的是用户模式寄存器。而不是当前模式。可用于中断中访问用户模式中的重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