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UC140之CS5532驱动

楼主(2014-02-19):
调试了好久,终于搞定
void CS5532WriteByte(uint32_t u32Data)
{
        uint8_t u8i;
        ClrBit_CSCLK();//先把时钟拉低
        ClrBit_SDI();//数据拉低
        for(u8i = 0;u8i<8;u8i++)
        {
                if(u32Data&0x80)//高位先出
                {
                SetBit_SDI();
                }
                else
                {
                ClrBit_SDI();
                }
                DrvSYS_Delay(2);
                SetBit_CSCLK();//时钟拉高
                DrvSYS_Delay(2);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u32Data<<=1;//数据移位
        }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ClrBit_SDI();
}

楼主:
uint32_t CS5532ReadReg(void)//向CS5532读寄存器中的数据
{
        uint8_t u8i;
        uint32_t u32ReadValue = 0;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SetBit_SDO();//
        DrvSYS_Delay(2);
        for(u8i = 0;u8i < 32; u8i++)
        {

                if(Get_SDO_Bit() == 1) //假如读取的是高电平
                {
                        u32ReadValue|=0x00000001;  //把高电平给了最低位,因为MSB优先
                }
                DrvSYS_Delay(2);
                SetBit_CSCLK();//时钟拉高
                DrvSYS_Delay(2);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if(u8i < 31)//最后一次应该不移位才对
                {
                u32ReadValue<<=1;//
                }
        }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SetBit_SDO();//
        return u32ReadValue;
}

楼主:
主要注意以下三点
1.SDO/SDI/SCLK必须都设置成为双向IO模式,设置成其他的不可以
2.读取寄存器中的值时,最后一次不进行移位操作
3.注意DrvGPIO_GetBit与DrvGPIO_GetDoutBit这两个库函数之间的区别

网友A:
IO模拟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模拟的呀?

SPI的还没搞出来,哈哈,只能先IO模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I的还没搞出来,哈哈,只能先IO模拟了

不错,我看好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cs5560没有明确说,记性不行了!

是SPI总线

楼主:
uint32_t CS5532ReadData(void)//向CS5532读寄存器中的数据
{
        uint8_t u8i;
        uint32_t u32ReadValue = 0;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ClrBit_SDO();
        ClrBit_SDI();
        for(u8i = 0;u8i < 8;u8i++)//8个清串口时钟
        {
                DrvSYS_Delay(2);
                SetBit_CSCLK();//时钟拉高
                DrvSYS_Delay(2);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DrvSYS_Delay(2);
        for(u8i = 0;u8i < 32; u8i++)
        {

                if(Get_SDO_Bit() == 1) //假如读取的是高电平
                {
                        u32ReadValue|=0x00000001;  //把高电平给了最低位,因为MSB优先
                }
                DrvSYS_Delay(2);
                SetBit_CSCLK();//时钟拉高
                DrvSYS_Delay(2);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if(u8i < 31)//最后一次应该不移位才对
                {
                u32ReadValue<<=1;//
                }
        }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SetBit_SDO();//
        DrvSYS_Delay(2);
        ClrBit_SDO();//
        return u32ReadValue>>11;
}
读CS5532的数据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