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钟表芯片问题

楼主(2014-02-19):
有没有哪个时钟芯片好用的,用了ds1302外接32768晶体发现走一天差几秒误差太大了,都说是晶体本身频率不准或者没有调整好匹配电容。我要量产的话该怎么办,怎么保证一致性?另外有哪位朋友有钟表量产的经验。你是怎么做到精准的。   没有实际验证过的朋友就不要乱讲了谢谢。

网友A:
VS1307还可以或者12C887也可以...
要想精度高,用GPS隔段时间和卫星对时校准就很准确了...

网友B:
你购买的晶振质量太一般了,购买高质量的就没有你说的那个情况,但是任何晶体都不可能完全准确,要有矫正机制

网友C:
购买爱普生的晶振 一定要原厂 真品
另外购买一台时钟测试仪,
结合晶振规格书 匹配高精度电容,确定电容参数。
放时钟测试仪上面 1分钟,可以显示 周误差 月误差 年误差 等。
之前给上海钟表厂做的秒表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D:
你直接算一下晶体的频偏就好了,一般来说,32K的晶体做到3ppm之内就会成本会有明显的增加。而且还要增加温漂。
这个和表不一样,因为表都有一个很稳定的恒温系统。校准之后频率就很稳定了,和恒温晶振一个原理。
你把同样的手表找两块试一下就知道,一块不离你的手腕,另一块就在阳台上放着,一个月后看时间肯定有很大的差距。

网友C:
另外,我觉得你要做钟表类 产品,
时钟芯片是不适合的。
就是单片机带32768 才是王道

网友E:
有用到电表上的RTC 芯片,晶体已经封装在一起,不需要自己调试,精度应该是每天小于0.5S,不过价格比较贵。没有封装在一起的都需要你选择合适的晶体,同时需要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1307还可以或者12C887也可以...
要想精度高,用GPS隔段时间和卫星对时校准就很准确了... ...

我的手表是电子表,就很准,几个月下来也不会差一二十秒。

网友F:
每一个时钟产品都要单独校准的,校准仪器一般是测频率。

网友F:
机器表也是测周期。

网友G:
手表的温度基本恒温,所以准,设备就不一样了,每天0.5也不错了,8025T,DS3212等都可以

网友H:
RX8025T DS3231都不错,就是小贵

网友I:
影响时钟芯片精度的几个因素
1.晶体的误差影响。道理很简单,5PPM的肯定比20PPM的晶体好,实际上是晶体离散性的问题。
2.时钟芯片的误差影响。当前市面上的一些RTC内部是有匹配电容的,如达拉斯DS1302,PCF8563等。如果这个RTC内部电容的一致性不好,就会影响的时钟的精度。大家都知道晶振旁边的两个电容具有微调的作用,如果芯片内部的电容一致性不好,自然会出现有的快有的慢的现象。受生产工艺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是国内仿的RTC内部电容的一致性会比较差,正品的价格都比较高,如DS1302一片的价格在3.5-4元*币。也有内部不带电容的RTC,这种RTC匹配电容完全由外部晶体两旁的电容决定,如威帆电子SD2068,芯片本身一致性就很好,因为RTC内部没有电容,不用考虑内部电容对精度的影响了,批量生产只要控制好外部电容就可以了,这个从采购上很好解决,电容的误差一般在0.5pf左右,这样晶振两边的电容加起来误差最大也就是1pf,1pf的电容对精度的影响不到6PPM,如果选择5PPM的晶体,外部的晶振和电容加起来的影响可以控制在10PPM内,10PPM一天的误差是850ms,即0.8s不到1秒。
3.温度的影响。晶体在不同的温度下的误差是不一样的,在购买晶体时5PPM或20PPM的精度指标是表示常温下的精度,通常是指25°C,温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会使晶体振荡频率变慢,因为晶体的温度特性是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25°C是抛物线的顶点,顶点就是最大值,两端的数值都是小于顶点的,故温度高或者低对走时的影响都是变慢。温度的影响无法避免,这是由晶体的温度特性决定的。但是可以做温度补偿,市面上也有带温度补偿的RTC,价格自然是比较高了。如果产品用于15-35°C不做温度补偿也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