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帮忙看看,串行FLASH,W25Q80BV,写数据会出错

楼主(2014-02-19):
SPI通信波形正常,无畸变,也看不到干扰,可以从里面正确的读数据,但写数据时会出错,写0X5A,读出来的却是0X08,写0X67,读出来的却是0X23。

楼主:
开始以为是读的问题,就把芯片焊下来用FLASH读写器读了一下,可以确定读操作是对的。

网友A:
你用什么写的?
查软件
估计是你自己软件的问题

网友B:
我正在用这个芯片,没有发现问题的
1 . 写操作是比读操作慢一点的
(可能是写操作,芯片里面的物质发生变化,需要时间等待那些物质反应过来,所以就慢),因此,1 .降低时钟的频率
         2 .写了之后,等待一段时间,再去读
         3 .写了一个扇区之后,等待一段时间,再去写下一个扇区
2 . 电压不足,也会影响到写的时间
    (可能是电压不足够,芯片里面的物质发生变化慢)

楼主:
我看了一下规格书,发现封转处给的建议如附件,我为了好走线中间,芯片下面没有开窗,也就是芯片下面的那一大片漏铜的地方没有接地。

楼主:
谁能解释一下only needed for flexible PC bo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写的?
查软件
估计是你自己软件的问题

我用单片机的SPI与芯片通信,以前的板子上已经调好了,这回新出了一版PCB,却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查了一遍也就封转上做了点改变,其他地方没做改动。估计是封转引起的,我正在联系原厂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用这个芯片,没有发现问题的
1 . 写操作是比读操作慢一点的
(可能是写操作,芯片里面的物质发生变化,需 ...

我去看看电源,谢谢!
你用的什么封转啊?直插的还是WSON。

网友C:
跟我读,zh-u-ang 装,封装。。。

看了半天才看明白

帮顶!

tyw
咳一音恩→老师,很给力,哈哈,现在的小朋友从小就吊咀吊惯的

网友D:
仔细研究,问题不大

网友E:
没有代码,不好分析。
除了#4L提醒的那些关键点之外,再注意看看:
1、写之前芯片是否还在忙;
2、擦除结果是否正常;
3、SPI是否与其它程序段有冲突。

网友E:
找了段写数据的参考代码:
        OSSemPend(pSemSpi2,0,&byRet);
        if( FALSE == sFlash_Wait()){
            OSSemPost(pSemSpi2);
            return FALSE;
        }
        if(sFlash_read_sr() & 0x1C){
            sFlash_protect(0);
            if( FALSE == sFlash_Wait()){
                OSSemPost(pSemSpi2);
                return FALSE;
            }
        }
        sFlash_enable();
        sFlash_cmd(FLASH_WREN);
        sFlash_disable();

        sFlash_enable();
        sFlash_cmd(byCmd);
        pByte = (INT8U*)(&uiAddress);
        SPI_SendByte(SPI2,pByte[2]);
        SPI_SendByte(SPI2,pByte[1]);
        SPI_SendByte(SPI2,pByte[0]);
        uiIndex = 0;
        uiAddr = uiAddress;
        pByte = (INT8U*)pBuf;
        do{
            SPI_SendByte(SPI2,pByte[uiIndex]);
            uiIndex++;
            uiAddr++;
            if(0 == (uiAddr & 0x000000ff)){
                break;
            }
        }while(1);
        sFlash_disable();
        OSSemPost(pSemSpi2);

网友F:
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最后找到原因了,是单片机程序设定的SPI工作模式与串行FLASH支持的工作模式不统一,单片机工作在模式一,而FLASH只支持模式0和模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