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和RS485

楼主(2014-02-19):
一块小电路板,上面只有串口,没有以CAN;

但我看了RS485和TJA1050的资料后,想:
1)RS485如果通讯双方同时发送(打架了);这种情况很不好.一上电两端都处于发送状态.
2)如果是TJA1050;双方同时发送,(打架了);顶多只是通讯失败而已,不会因为打架而受伤;
所以CAN的收发器比RS485的收发器高明;

再从单片机一端看;来来去去的都是1或0;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的想法是用CAN的驱动器替代RS485;但没有CAN的通讯协议(帧格式,反正我不需要它搞那么复杂);
既然,RS485可以替代RS232;那TJA是不是也可以替代RS485呢?(收发都用CAN的驱动器);

原本是想用真正的CAN联机的,可是其中的一端,没有CAN,于是只好用RS485;选择RS485芯片时,担心RS485打架,想起来更优越的TJA1050;

也许大家早就这样做过,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不想麻烦的话,那就用网络做很简单的,用串口服务器,不用太理会网络协议,这样有线无线都很容易,淘宝上有便宜的串口服务器

网友B(2014-10-21):
我还想听分析呢,有人针对楼主的问题回答么?

网友C:
485即使打架也不会受伤,都带短路保护和热保护的。限斜率的485抗干扰比CAN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