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教教我把

楼主(2014-02-19):
英飞凌xc866的高速同步串口通信中断服务函数名称是什么样的,或者在哪能找到

网友A:
中断服务函数的名称不是可以自己命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服务函数的名称不是可以自己命名么?

不是有个指示性的吗  不然怎么进入中断的那个地址呢   像51的中断 后面不是有跟中断序号interrupt1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有个指示性的吗  不然怎么进入中断的那个地址呢   像51的中断 后面不是有跟中断序号interrupt1什么的 ...

英飞凌866是增强型51单片机,与8051是兼容的。从理论上讲,像普通的51单片机一样,也应该支持中断序号interrupt1这种方式。
我没用过这个单片机,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英飞凌有个8位单片机的编程工具,可以自动生产一些基本的配置代码,你可以看看:http://wenku.baidu.com/view/c0c5a61a6bd97f192279e9c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飞凌866是增强型51单片机,与8051是兼容的。从理论上讲,像普通的51单片机一样,也应该支持中断序号int ...

恩恩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