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 供电 电流 求助

楼主(2014-02-19):
请问一下,芯片在有输入信号和无输入信号的情况下,芯片的供电电流是否相同。如果测试芯片管脚的供电电流达不到芯片的要求,但是用来供电的稳压芯片的额定输出电流是足够的。一般来说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啊

就是一款用来做时钟数据恢复的芯片,我想知道的是,加不加输入信号,对芯片的供电电流有多大影响。
现在的情况是,我不加输入信号,测试供电管脚的供电电流,比芯片手册上写的所需电流要小很多,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一款用来做时钟数据恢复的芯片,我想知道的是,加不加输入信号,对芯片的供电电流有多大影响。
现在 ...

应该是正常,不加信号类似待机,功耗自然小,个人观点

网友C:
有图有真相,没图不好说啊

网友D:
一般是要大一些的,稳压芯片的额定输出电流最好比负载电流大一倍,特别的国产的东东

网友E:
有信号和没信号对于芯片的电流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讲信号放大,信号放大了功率肯定来自电源,所以电流会增加的。另外供电芯片选个带载能力强一点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