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AD10 QFN 为什么有过孔

楼主(2014-02-19):
刚接触画板,我用IPC wizard做了一个QFN46封装,但为什么中间有8个过孔(如附图)?求助!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A:
是不是为了接地防干扰的啊?希望高手来解答

网友B:
地孔散热

网友C:
此孔为接GND,让QFN更好散热

网友D(2014-04-08):
接地和散热的需要!

网友E:
你自己做了一个封装?既然是你自己做的还会提这个问题。为了后边更好的散热,另外也可检测中间的焊盘是不是和板子连接了有过孔就可以在背面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