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25单片机数据信号调制模块怎么使用,

楼主(2014-02-19):
void modulator_init(void)
{
        MDEN=0;//disable modulator  禁止调制器模块,不产生任何输出
        MDOE=0;//disable modulator output  禁止调制器引脚输出

        MDMSODIS=1;  //disable source output  禁止驱动外设输出引脚(通过MDMS<3:0> 选择)的输出信号
        MDMS3=0;   //use MDBIT as modulation source
        MDMS2=0;
        MDMS1=0;
        MDMS0=0;

        MDBIT=0;

        MDCHODIS=1; //disable modulation high carrier output   禁止驱动外设输出引脚(通过MDCH<3:0>选择)的输出信号
        MDCHPOL=0;
        MDCHSYNC=1;//use modulation high carrier synchronization  制器先等待载波高信号上出现下降沿,然后再切换为载波低信号
        MDCH3=0; //use CCP2 as high carrier   输出(仅限PWM 输出模式)
        MDCH2=1;
        MDCH1=0;
        MDCH0=1;

        MDCLODIS=1; //disable modulation low carrier output  禁止驱动外设输出引脚(通过MDCARL寄存器的MDCL<3:0>选择)的输出信号
        MDCLPOL=0; // 选定的载波低信号不反相
        MDCLSYNC=1;//use modulation low carrier synchronization   调制器先等待载波低信号上出现下降沿,然后再切换为载波高信号

        MDCL3=0; //use Vss as low carrier
        MDCL2=0;
        MDCL1=0;
        MDCL0=0;
}

//通过modulator_start和modulator_stop控制发送红外
void modulator_start(void)
{
        MDEN=1;//enable modulator
        MDOE=1;//enable modulator output
        MDBIT=0;//no wave in high carrier

}
void modulator_stop(void)
{
        MDEN=0;//disable modulator
        MDOE=0;//disable modulator output
        MDBIT=0;//no wave in high carrier
}
我在调制模块对应的输出引脚上接一个发光LED,我觉得执行

        while(1){
         modulator_start();
        delay_ms(500);
        modulator_stop();
       delay_ms(500);
        }

则LED会闪烁发光,但是运行的现象是不闪烁,不发光。请大神指点一下。这个模块该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