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焊盘旁边打这些小孔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19):
汽车零件上的板子。
正面

背面

网友A:
这块是电源网络吧,通常为了提高过流能力会加很多过孔然后顶底层铺铜,保证顶底层相同网络连接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是电源网络吧,通常为了提高过流能力会加很多过孔然后顶底层铺铜,保证顶底层相同网络连接更可靠 ...

确实是有电源部分,这块板上有个MCU控制着马达。还有各种信号线也有这些孔,像CAN,LIN。下面粗线就是马达供电线。没有被焊的元件是EMC fil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了解是加强导电,散热及增加铜皮和基板之间的拉力,防止焊接时铜皮脱落。

不知道对不对,楼下补充。:h ...

有点像,焊盘大点的都有一排这样的小孔。

网友C:
增加电流的导通率,散热效果更好

网友D:
ls正解,我就不废话了

网友E:
就是个连接作用吧 散热?

网友F:
简单
这种画法:
1阻抗方面:降低阻抗
2过电流能力方面:增强过电流能力
3机械受力方面:更强
4散热方面:增强散热

这个图上主要用到了 1  2

网友G:
楼主做汽车电子的?

网友H:
上上楼正解

网友I:
再补充一点!增大接地面积!降低系统本身产生的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汽车电子的?

没错,是benz汽车上的某个部件。

楼主:
结贴!本人不是专业做电子的,因为这两天拿到个样品,拆开看到PCB有点不解才来这里问各位大侠。

网友J:
就是个两地线层的导通,增加电流通过哈。

网友K:
如果不加小孔,顶层底层之间的铺铜就形成了两大块极板,得打过孔。
via和pad的泪滴焊才是起加强筋的作用。

网友L:
降低阻抗,增强过电流能力,增强机械受力,增强散热

网友M:
還有測試點呢:lol

网友N:
pin脚周围的via功能
1.增加内层导通性(大电流)
2.散热(大功率)
3.作为辅助孔 滤除噪音 (高速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