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 的晶振多大较好

楼主(2014-02-19):
用了25M 电容 15PF 不容易启振  8M 30PF可以启振  对于USB的话最好用25M, 怎么处理好呢

网友A:
为啥 USB 用25M  我做的板子上都是8M的都起震,你用30P 或者20P的试试15P的小

网友B:
匹配电容需要安装选定的晶体而定,不同厂家的晶体,特性也不一样。

网友C:
我正在用205,晶振间跨接1M电阻,保你每次上电可以工作。

网友D:
电容最好选择NPO的。
最完整的接法:并1M电阻,再串个小电阻。

网友E:
你还是去看看ST给的笔记,在对照205的数据手册,才能选择合适的型号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去看看ST给的笔记,在对照205的数据手册,才能选择合适的型号

好资料, RTC 已经有很多人说到的问题了,学习下。